新手入dji F550求大湿指点

楼主(2014-03-27):
看F450的视频安装的,先把上盖板盖上,然后才接线;上完螺丝才发现插线有点困难,不过还好能插进去。

到这里就把我难住了,naza V2和天九的遥控器怎么接,不会了,求高手指点。我只接了前面4个;AETR和遥控器接收盒1234连接,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接,我现在不用航拍,也没有自动起落架。

还有这里的电源插头怎么插啊?

2014.03.29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可以飞起来了。明天天气好可以拿到外面去飞了。再次感谢各位魔友的热心指导和帮助。
下面是我飞的视频,选了一次好的发上来,另外两次都碰壁了,因为不习惯油门和副翼在一起,玩惯了美嘉欣的玩具 。
http://www.weishi.com/t/2003520074682272?pgv_ref=weishi.share.qq&pgv_uid=10111307

楼主:
求帮助啊。顶有啥用?

网友A:
12345  接  aetru   5设置一个三档开关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  接  aetru   5设置一个三档开关的位置

5设置一个三档开关的位置;这个不懂,求解释

楼主:
刚找了个视频,晚上回家再看看研究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extra=page%3D10

网友:
看视频对了的,泡泡老师讲的很详细

网友B: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fromuid=117325

上课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帮助啊。顶有啥用?

我是APM飞控  NAZA不太懂 不能瞎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 ...

其实我的NAZA和天九2就是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自己设好的,但我玩惯了精灵,所以是按精灵遥控的布置设置的天九,1234通道不用说了,我是美国手。我的是U通道对应的是5通道设在F,X1因用的是第三方云台没用,X2对应的是6通道设在B,云台是用的7通道设在VL,在此感谢泡泡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C:
目测楼主分线板上的T插焊反了

网友D:
请问楼主之前飞过什么飞机?固定翼、直升机、多轴?如果都没有就直接飞F550的话,我只能默默的祝福楼主了。建议先弄一个模拟器先感受感受,然后再考虑飞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分线板上的T插焊反了

佩服哥们的眼神儿,确实焊错了。应该是公头焊成了母头。

网友E:
A.E.T.R.  就按照順續接
U.X2通道要找您控上的,三段開關位置 因該為接收機6.7.8通道(實際還需看控設置)
X3就接電源PMU模塊
還有那個T插就別用了!不適合大電流使用(用久了您就知道了)
換XT60吧

网友:
确实线焊接错了,公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E.T.R.  就按照順續接
U.X2通道要找您控上的,三段開關位置 因該為接收機6.7.8通道(實際還需看控設置)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之前飞过什么飞机?固定翼、直升机、多轴?如果都没有就直接飞F550的话,我只能默默的祝福楼主了。 ...

玩过几次美嘉欣直升飞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过几次美嘉欣直升飞机。哈哈

建议楼主还是苦练基本功,等水平上去了在飞F550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玩过几次美嘉欣直升飞机。哈哈

其实你玩好美嘉欣直机再飞大疆多轴,感觉操控上那是相当的简单。前提是一定要安装调试好。我就是先拿美嘉欣F45练的手,又入的精灵1,然后又自己装了个F450。除了精灵刚到手时测试关控返航操作失误炸过一回,开控接管时油门到底了。到现在一年了再没炸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玩好美嘉欣直机再飞大疆多轴,感觉操控上那是相当的简单。前提是一定要安装调试好。我就是先拿美嘉 ...

美嘉欣F45不好控制,我换了无刷主电机,烧过一个尾电机,平时就在小区里玩玩,要不就边走边飞,当遛狗了。精灵不想买,F450觉得4个不够,所以就选了F550

网友:

内容留个记号

楼主:
留什么记号?怎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