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处女贴!求SL720链接调试问题.及各种菜鸟问题!

楼主(2014-03-27):
小弟新人一个。被航拍蛊惑,获得一架w450...几天功夫查看各种贴终于装机完毕..话不多说先上图..

一下遇到白痴问题还请论坛内大魔们耐心教导,把小弟也教育成魔中之魔...

1.接收机和陀螺仪链接通电后,为什么陀螺仪没反应?
2.电机上黑红蓝3根线都是管什么用的?
3.sl720陀螺仪怎么调试的?都是英文看不懂..
4.T8Fg发射器怎么才能控制我的飞机?

楼主:
一下遇到白痴问题还请论坛内大魔们耐心教导,把小弟也教育成魔中之魔...

1.接收机和陀螺仪链接通电后,为什么陀螺仪没反应?
2.电机上黑红蓝3根线都是管什么用的?
3.sl720陀螺仪怎么调试的?都是英文看不懂..
4.T8Fg发射器怎么才能控制我的飞机?

网友A:
把你的木浆换了吧。
1.陀螺仪要和舵机插上。。从舵机看陀螺仪有没有工作
2.无刷电机和有刷不一样 要3根线驱动
3.这个陀螺没听过
4.看说明书 映射通道 1 2 6 十字盘  3 电调动力 4陀螺仪 5陀螺仪感度 就行了 还要注意每个通道是不是运动方向正确

网友:
另外 你想弄航拍的话 。。我只能说你入错门了  想玩航拍还是用多轴飞行器吧。。直升机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木浆换了吧。
1.陀螺仪要和舵机插上。。从舵机看陀螺仪有没有工作
2.无刷电机和有刷不一样 要3根线 ...

正在按照你教我的调试..   另外这个只是我自己玩的飞机   航拍练好手了再说!谢谢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太坏了...  求对频教育..

网友B:
遥控器设置7CH 然后先开控,,按着接收机上的F/S钮,接上接收机电源,LED显示绿灯常量即可。以后就只要先开控,然后通商接收机电就可以,无需再次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置7CH 然后先开控,,按着接收机上的F/S钮,接上接收机电源,LED显示绿灯常量即可。以后就只要先开 ...

已经对频成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按照你教我的调试..   另外这个只是我自己玩的飞机   航拍练好手了再说!谢谢

你用直升机练手,到真飞多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手练得太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