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飞机保持平飞的状态

楼主(2014-03-27):
我现在在练习模拟器,但是每次飞的时候,飞机(固定翼)的抬头都会很严重,就算我不推升降舵,但是飞机还是会抬头,当我下拉升降舵的时候,飞机会下降。我想让飞机保持在一定的飞行高,但是没想到会抬头这么严重,老鸟们,谁能教我怎么把飞机控制在一定的飞行高度,并且抬头还不能太严重。

网友:
收一点油

网友A:
模拟器?校准下摇杆,不行就升降舵微调。更换模型后还要重新动微调。

网友B:
听着升降舵的方向都反了?拉杆应该是上升,油门小点会好,模拟器的飞机都很稳的

楼主:
固定翼的吧,收油门我试了也没大有用,过一会飞机的高度就会继续上升了,总之我就是直接动升降,高度升高的时候,升降舵下翻,高度就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校准下摇杆,不行就升降舵微调。更换模型后还要重新动微调。

今晚试试调一下微调,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着升降舵的方向都反了?拉杆应该是上升,油门小点会好,模拟器的飞机都很稳的

拉杆上升?这样的话,升降舵不就是上扬的了,那飞机不就飞的更高了

网友C:
唉,菜鸟你的路还长着呢,你确定你要坚持吗

网友C:
一般正确的操作习惯是:下拉升降拉杆,升降舵面上抬,飞机上升,左右方向拉杆动作和方向舵面摆动一致,副翼拉杆哪边拉时哪边的副翼上抬,飞行时就向哪边偏转

网友D:
楼主你的升降舵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菜鸟你的路还长着呢,你确定你要坚持吗

自己选的路,肯定要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升降舵反了吧

今天再试试,重新配置一个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正确的操作习惯是:下拉升降拉杆,升降舵面上抬,飞机上升,左右方向拉杆动作和方向舵面摆动一致,副翼 ...

今天再试一次,我就不信遥控不好飞机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