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开箱大典--(更新:3D首飞归来)

楼主(2014-03-27):
依然是入手2架

包装不错

遥控器和HP100比起来手感不大习惯,行程太长了,也没那么顺滑

无刷才是王道啊。大齿异常的粗壮

和其他机型比尾管比例相对长一点。这个不错!

终极合照啊

网友:
成小鸡王子了

网友:
这么多小JJ。。。。。。

网友:
小鸡真多,求打发。

网友:
这个jj多大,和02s一样大吗?

网友:
那么多小JJ,怎么玩得过来啊!!!!

网友:
这么多小鸡,有钱人啊。。。。。。。

网友:
亚拓好几台啊

网友:
有没有爽飞啊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我的v977每次在刚开始推油门时,飞机突然猛的转了起来(感觉动力很足样子),然后转速就下来了!慢慢的加油门到70%才离地,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低转速尾桨和主桨没匹配嘛  没事  正常起飞后别这样就好了

网友:
好多150 口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一下,我的v977每次在刚开始推油门时,飞机突然猛的转了起来(感觉动力很足样子),然后转 ...

无刷启动时的线性问题,只要转起来之后油门线性会恢复正常。
70油门悬停的话要检查正负螺距是否偏离太大,主要是大齿在炸机后有可能脱出一段距离从而影响螺距。

网友:
三台150了还入手v977?还是两台!
地球都是你的,你赢了,我们都是奥特曼!

网友:
楼主土豪啊。顶一个

楼主:
977的重量手上拿起来很轻,又是无刷,长尾管。我还没得空飞
不过我估计应该很不错,小场地飞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启动时的线性问题,只要转起来之后油门线性会恢复正常。
70油门悬停的话要检查正负螺距是否偏离太大 ...

嗯,是啊!我看了一下,主轴在大齿盘外有1MM的距离,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LZ太执着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