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1000mW无线图传信号差,求助

楼主(2014-03-27):
用的罗美1.2G1000mW无线图传,飞几百米信号就不行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又沙了个发!

楼主用的什么天线?试试接收用小平板天线,估计效果会马上改观。

网友:
估计假货

网友:
差到什么程度?

网友:
原装天线其实垃圾滴很,换个三叶发射,4叶或平板接收

网友:
我的也是1.2G原厂天线,1.2G的三叶天线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沙了个发!

楼主用的什么天线?试试接收用小平板天线,估计效果会马上改观。

区别会很大嘛。
我用的那种蘑菇天线。。。
也就150米就不行啦。。。悲催

楼主:
天线都是5.8g的 我这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