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四轴采用8520空心杯的实践与看法

楼主(2014-03-27):
如题。在坛子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建议:改原有的720空心杯为大四轴上用的8520空心杯,动力和控制都会很大提高。我不知提这位建议者实际去做了没有?如果要实际去做,面临的问题就是8.5直径的电机怎能放进7.0直径的电机座里去?不能,那就得自己做电机座,那手术就大了!其次,电机换大了,动力足了,那么原装的300mA电池还匹配吗?你四个电机大了,电流就得增加,动力时间缩短不说,电池恐怕也会受到伤害吧!其三、电机大了,原主板上用于驱动720电机的MOS管负担将加重。就算不烧管,但输岀能匹配吗?本人没有去另做电机座,而是在伟力949的机架上换装JD385的主板。结果如下:一、能飞,飞得比V949好得多,非常好控制;二、MOS管不热,说明MOS管是承担得起的;三、问题来了:快飞还好,可一减速试图悬停,JJ开始前后横侧剧烈摆动,继而迅速掉高落地……这说明MOS管能承受不等于能匹配;四、原装小机电池明显不合适:动力时间才3分多钟,得用500mA的。以上实验最终失败,后买来伟力V222的板子换上才告成功!这说明用小四轴的板子直接升级大四轴是行不通的!那么在小四轴上直接换装大四轴的电机是否可行呢?我认为不行:大四轴结构虽重些,但它的电机是工作在匹配状态的。如果你在小四轴上同样也处于匹配,那结果也会和我的实验类似。也请大家谈谈,这个讨论的结果对于“小升大”至关重要:现在市场上大四轴价格偏高,还不卖单机,很讨厌的!而新人又普遍想玩“大点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 板子大小 其实都一样 大的接口和能实现的功能更多一些 小的板子为了达成微这个概念 基本都集成了"电调" 所以小改大 单纯的升级电机是肯定有一定局限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小改大 还是比较推荐改无刷的方法 外接电调和适合的电机比较可取

网友:
我就把jd385的720改成了8520。飞到27楼,原来的720空心杯下降时根本停不住。换完8520就算电压低也能停住。换8520空心杯后电流能到5~6a 当然要换大电池。最少把两个350mah的并联。换完8520最大的优势就是载重大大增加。四个720拉力最多70g。8520能到120g。我用jd385主板弄的四轴。带拍摄,带图传,700mah电池起飞57g。能换1000mah的电池。700的电池续航8分钟。

网友:
H107C原配就是8520,电池380mAH,开摄像能飞5分钟,拆掉摄像模块能飞7分多钟,8520没有匹配的问题。至于驱动的MOS管,都是差不多的型号,都超过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余量很足的

网友:
我找不到720的电机,用716的可以不

网友:
冷静的角落发表于2014-03-27 22:04:48
我找不到720的电机,用716的可以不
不行。716动力太弱。

网友:
diy就是拿来折腾的啦,有折腾才有进步嘛

网友A:
为什么都往大改?有人考虑或实践过往小改的吗?往大改器件指标都很勉强,往小改性能指标绰绰有余。往大改重量增加、噪声增加,不适合室内飞行,往小改更灵活、更安静、内外通吃想必更精彩啊!

网友B:
xinren_2发表于2014-03-28 00:41:01
为什么都往大改?有人考虑或实践过往小改的吗?往大改器件指标都很勉强,往小改性能指标绰绰有余。往大改重量增加、噪声增加,不适合室内飞行,往小改更灵活、更安静、内外通吃想必更精彩啊!
其实室内外兼修720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但对于暴力的还是8520更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室内外兼修720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但对于暴力的还是8520更爽。。

哎…又是暴力!其实四轴谈不上什么暴力飞行的,加速来回飞行就是暴力了吗?比较直升机颠三倒四的暴力飞行差远啦,翻滚一下也算不上啥暴力,在固定翼连续翻滚面前还是不提它的好。四轴就要体现四轴悬停、机动的长处别去赶暴力飞行的时髦,况且费电、废机、耗银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往大改?有人考虑或实践过往小改的吗?往大改器件指标都很勉强,往小改性能指标绰绰有余。往大改重 ...

重量...是最主要的问题 类似111那样的 差不多是最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又是暴力!其实四轴谈不上什么暴力飞行的,加速来回飞行就是暴力了吗?比较直升机颠三倒四的暴力飞行 ...

暴力飞行没什么用处,不过换成8520后抗风能力会提高很多,九鹰galaxy v2的动力太弱,一阵小风就吹走了,和以前的LAMA2差不多,好处是四轴一般不会被吹翻

网友:
xinren_2发表于2014-03-28 01:25:24

哎…又是暴力!其实四轴谈不上什么暴力飞行的,加速来回飞行就是暴力了吗?比较直升机颠三倒四的暴力飞行差远啦,翻滚一下也算不上啥暴力,在固定翼连续翻滚面前还是不提它的好。四轴就要体现四轴悬停、机动的长处别去赶暴力飞行的时髦,况且费电、废机、耗银两啊!
我指的是飞高。。。720空心杯到15楼左右后的风基本就受不了了,再爬高也还行。8520空心杯能到27楼动力依然强劲。

楼主:
嗯,看来确实有金星达385直接改8520成功的实例。还是这个问题:8520怎么放进去的?希望详细谈谈!电池确实得改大,两个350mA的并联,何不直接用700mA电池!改动这样大,385原来那个小小的塑料壳怕是不能用了,得另做机架吧!那么,这同我的改法区别就仅仅在于我用的是减速大桨,莫非我这机摇摆掉高的原因在这?要不也改成直驱小桨试试?哈博森这个JJ不错:壳是按8520做的,电池仍用380mA。看来改8520直驱方案是可行的!但这仍然是小机,还不是小改大。若要有限地小改大,仅改成玩具级大四那样的8520
减速驱大桨方案,我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的:哈博森的板子没试过,金星达的板子肯定不行!为什么要小改大呢?主观上讲是个心态问题:总觉得太小了不过隐、不气派…虚荣心作怪!客观上讲:大点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也就可以飞得更高些,航拍的景象就更宏大些!四轴真心不是用来玩暴力特技的:它的长处就是高空大空域平稳抗风巡航,这方面比直升机固定翼都强!因而它的实用价值就是航拍!小改大,最彻底的当然是无刷方案。但这样一来就得投资四套电机电调,这成本蹭地一下就上去了:还不如直接投资450级四轴呢!以上看法不一定对,希望大家继续对论:开卷有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看来确实有金星达385直接改8520成功的实例。还是这个问题:8520怎么放进去的?希望详细谈谈!电池确实 ...

你要小改大,可以参考我那个碳刷N30电机的帖子,修改帖子加了一个视频,帖子正在审核中,你可以用里面的电路,和一个小机的主板,驱动180,370这些大电机做大机。大机重量大,最好用减速组,因为直驱的桨固定不好容易飞出去。直接买伟力v262简单一点,它是7.4V电池,N40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看来确实有金星达385直接改8520成功的实例。还是这个问题:8520怎么放进去的?希望详细谈谈!电池确实 ...

入魔后我也和lz一样考虑过小改大 但发现目前的小四轴板功能太少 最后搞了块35*35mm 8克重的mwc板 六轴 磁计 气压计 捣鼓了下 但前期目标是先把小四轴改无刷 把电调和无刷电机吃透 后期再搞一个350的mwc 可以肯定的是 以目前的技术 简单的碳管加3d打印可以满足lz的改大需求 不过大了之后 功能上的扩展 或许就未必能满足了

网友B:
模林老兵发表于2014-03-29 00:32:35
嗯,看来确实有金星达385直接改8520成功的实例。还是这个问题:8520怎么放进去的?希望详细谈谈!电池确实得改大,两个350mA的并联,何不直接用700mA电池!改动这样大,385原来那个小小的塑料壳怕是不能用了,得另做机架吧!那么,这同我的改法区别就仅仅在于我用的是减速大桨,莫非我这机摇摆掉高的原因在这?要不也改成直驱小桨试试?哈博森这个JJ不错:壳是按8520做的,电池仍用380mA。看来改8520直驱方案是可行的!但这仍然是小机,还不是小改大。若要有限地小改大,仅改成玩具级大四那样的8520
减速驱大桨方案,我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的:哈博森的板子没试过,金星达的板子肯定不行!为什么要小改大呢?主观上讲是个心态问题:总觉得太小了不过隐、不气派…虚荣心作怪!客观上讲:大点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也就可以飞得更高些,航拍的景象就更宏大些!四轴真心不是用来玩暴力特技的:它的长处就是高空大空域平稳抗风巡航,这方面比直升机固定翼都强!因而它的实用价值就是航拍!小改大,最彻底的当然是无刷方案。但这样一来就得投资四套电机电调,这成本蹭地一下就上去了:还不如直接投资450级四轴呢!以上看法不一定对,希望大家继续对论:开卷有益!
我是拿碳纤维弄的架子。。见我飞丢了的那个帖子。。。8520空心杯直驱哈博森桨。我是直接把两个电池焊一起了。因为没找到能直接用的7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小改大,可以参考我那个碳刷N30电机的帖子,修改帖子加了一个视频,帖子正在审核中,你可以用里面的 ...

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553
设计的很不错!拜读了。
但我还是倾向于空心杯电机,因为:
1、从过去玩直机的经历看:碳刷电机的寿命其实很差,还不如空心杯的长(伟力262的用户普遍反映电机挂得快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碳刷电机换了碳刷也没用,因为碳刷电机的推重比和效率都很低,也就不得不设计工作在超负荷状态。这样一来,碳刷电机一般都是“热死”的,根本修不了,其实也和空心杯一样是一次性耗品了。
2、四轴是通过电机的变速进行控制的,由于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存在,造成控制总是要滞后的,这就是四轴相对于直升机的先天不足!但空心杯电机却很好地降低了这一“软肋”:空心杯电机的转子只有线圈、没有铁芯,将转动惯量降到了极低!电机具有极佳的伺服特性!这样也就使变速达到不亚于变距的控制响应能力。从这方面来说,空心杯比无刷都要好!
遗憾的是:空心杯难有大型的,8520以上有1015、1215,还有吗?1015的功率可能和8520差不多吧!1215贵了些。
现在比较现实的还是改成8520减速这一级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拿碳纤维弄的架子。。见我飞丢了的那个帖子。。。8520空心杯直驱哈博森桨。我是直接把两个电池焊一起 ...

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470
真不错!棉线***:像做风筝一样,很受启发。
我也这么干:直接用棉线绑上再滴胶水,管它什么座子不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魔后我也和lz一样考虑过小改大 但发现目前的小四轴板功能太少 最后搞了块35*35mm 8克重的mwc板 六轴 磁 ...

其实板子功能少是好事:先飞好了再说!其他的功能可以逐渐加上去。
板子太集成了并不好:坏一处就得整块换了(修起来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板子功能少是好事:先飞好了再说!其他的功能可以逐渐加上去。
板子太集成了并不好:坏一处就得整块 ...

问题是接口的多少和开源 呵呵 最近在改无刷 发觉不少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553
设计的很不错!拜读了。
但 ...

1 碳刷电机一般都是“热死”的,根本修不了
262的太重,设计缺陷,电机很热,太热了退磁、烧线圈、换向器焊锡熔化断路等都造成电机损坏;我自己改造的H107C,4个N30碳刷电机,飞完不怎么热,只是温的

2 空心杯电机的转动惯量降到了极低!电机具有极佳的伺服特性!从这方面来说,空心杯比无刷都要好!
这点完全同意!无刷的调速控制存在延迟

3 现在比较现实的还是改成8520减速这一级别吧
不用改,优迪818A就是8520减速组,飞完电机也只是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接口的多少和开源 呵呵 最近在改无刷 发觉不少问题呢

请问你的mwc有刷版在哪里买的?我在淘宝没找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mwc有刷版在哪里买的?我在淘宝没找到啊。

我用的是107c的主板 淘宝上有个cj什么的mwc板子是支持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接口的多少和开源 呵呵 最近在改无刷 发觉不少问题呢

确实:如果是为了改无刷,小四轴这个板子是不好用的!它没有通道信号的单独输出接口,一般的电调还不支持。又没有单独接收机输入接口,想换个好控来飞都难……所以说这就是玩具,为大众而不是为模型一族而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碳刷电机一般都是“热死”的,根本修不了
262的太重,设计缺陷,电机很热,太热了退磁、烧线圈、换向 ...

真不错:N30飞后仅仅一点温热,看来四个电机同一个电机就是不一样!工作在温热的有刷坏不了,只需定期换碳刷。
8520减速方案成品遍布市场,淘块主板就能实现:我用伟力222的板子飞原伟力949的机身,无悬念。这个太简单,确实无需论论。
这发这个贴的本意只在探讨金星达385这一级的板子飞8520空心杯是否可行?现在看来:直驱可行,减速不行!

网友E:
换N30电机,用原385锂电还能飞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N30电机,用原385锂电还能飞几分钟?

2个380mah电池飞7分半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107c的主板 淘宝上有个cj什么的mwc板子是支持有刷的

MWC是支持有刷的,修改程序。加4个场效应管焊接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