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一下华02S的桨头,十字盘和脚架炸

楼主(2014-03-27):
华02S原桨头炸断,于是更换副厂金属件,顺便把机架脚架也升级了一下,垂尾不像以前那样碰到地了,电调也粘得更牢了。                                            升级前后对比

网友:
好看多了。

网友:
金属感强了。性能应该更好吧

网友:
我把电调固定在机架下面了=.=

网友A:
请问动力为啥不升级为2S的呢?能谈谈利弊吗?

网友B:
技术好的话120是好机,但是放我手里几电下来非死即残,哈哈。

网友:
機身重了,飛起來有點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的话120是好机,但是放我手里几电下来非死即残,哈哈。

我亦是,小炸都扫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动力为啥不升级为2S的呢?能谈谈利弊吗?

我技术不行,升2S不知要升级电机或电调否?再说花费太多够买多架机了。说真的,伟力977早出的话我就不买华机了

网友(2014-06-01):
请问下LZ副厂旋翼头精度如何了,还有,金属桨夹请问能夹得紧主翼么?

我当时觉得金属头好重,感觉比原来的重多了,就只上了个金属十字盘

网友:
下一步就是2s了, 重量加的太多了.

网友:
上2S就対了!

网友:
机架主体是漂亮,就是小贵。如果过度就没必要升级2S了,电机电调,电池都要换,增加了重量抵消了暴力,实际飞行时间和1S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上机身好,哪有卖的

网友:
自己改裝的碳䊹板....是為了固定舵机...

网友:
高手玩滴 不是和我们

网友:
上了2s就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