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删帖

楼主(2014-03-27):
请删帖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吧,恒力的动平衡可以啊至少我用过的4225非常安静,
另外检查下机架,太软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吧,恒力的动平衡可以啊至少我用过的4225非常安静,
另外检查下机架,太软也不行

机架飞越T810 不软

网友B:
会不会是  电机固定座  有出现虚位?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比如 桨平衡  机架虚位    云台减震没做好?     试试拆电机出来    做一个固定的平台  试试震动幅度    新的电机   只要不炸鸡   不会 出现震动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电机固定座  有出现虚位?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比如 桨平衡  机架虚位    云台减震没做好?  ...

谢谢 我去试试

网友C:
我用的就是4822,390的,零度x4,震动显示1-2,轴距8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飞越T810 不软

不装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4822,390的,零度x4,震动显示1-2,轴距850

几个电机?  电机一起才1-2吗?  我六个电机一起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  电机固定座  有出现虚位?   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 比如 桨平衡  机架虚位    云台减震没做好?  ...

哎 桨静平衡做了的 电机座螺丝拧紧 机架螺丝拧紧了的 云台减震是狗思原装减震+16个AV软球的减震板 云台往前放,果冻无限放大,云台放靠近机身中心位置,果冻稍微减轻。单个电机转动震动在1-2之间
6个电机一起转云台大板测得4-5的震动

楼主:
不装桨震动差不多1-2  而且是单个电机的震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 桨静平衡做了的 电机座螺丝拧紧 机架螺丝拧紧了的 云台减震是狗思原装减震+16个AV软球的减震板 云台往 ...

o(╯□╰)o·~~~~
这种事都可以遇上    你试试看  摇动一下电机轴 看看有没有松动     电机轴松动也有可能

我之前也用过  恒力的电机 4225   感觉非常稳定    现在轴距扩到 820这样了   电机换成了朗宇 4110S kv340   非常给力  也非常稳定 而且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o(╯□╰)o·~~~~
这种事都可以遇上    你试试看  摇动一下电机轴 看看有没有松动     电机轴松动也有 ...

我已经拍了朗宇4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个电机?  电机一起才1-2吗?  我六个电机一起4-5

电池放在下面震动1-2  放在上面震动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个电机?  电机一起才1-2吗?  我六个电机一起4-5

你是不是用的折叠机架,我用的不可折叠机架,估计折叠机架震动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折叠机架,我用的不可折叠机架,估计折叠机架震动大点

折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