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动力、双螺旋桨和船舵问题!

楼主(2014-03-27):
求教达人前辈们:1.8米左右的船用几个螺旋桨合适?单螺旋桨和双螺旋桨的区别是什么?用多大的电机合适?双螺旋桨是传动杆一个方向转动配正反浆?还是传动杆转的方向都不一样?船舵用几个合适?

网友A:
双螺旋浆是正反浆对转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主机通过联接轴直接带动螺旋浆的,主机也是一正一反的转的。也有用一拖二的。其它的高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螺旋浆是正反浆对转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主机通过联接轴直接带动螺旋浆的,主机也是一正一反的转的。也 ...

谢谢额!

楼主(2014-12-31):
引用 网友A:
双螺旋浆是正反浆对转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主机通过联接轴直接带动螺旋浆的,主机也是一正一反的转的。也 ...

谢谢你,这下搞明白了!

网友A:
不客气,能给你帮上忙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能给你帮上忙就好。

桨叶有啥说法没?比如我要弄大推力但是速度不快的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叶有啥说法没?比如我要弄大推力但是速度不快的船

这个你要查资料了,这个我说不好。推力大速度慢那就应该主机低转速大扭力。

网友:
关于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嘻嘻

网友C:
看你怎么玩,有刷马达,就775扭力大点,配螺旋桨也不能很大,动力是双发比单发推力加倍,速度就快一点点,手工可以双发双舵,也不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玩,有刷马达,就775扭力大点,配螺旋桨也不能很大,动力是双发比单发推力加倍,速度就快一点点, ...

谢谢前辈!目前考虑是中间上个3650无刷2750KV,目前纠结用3300kv还是2750kv。然后再把手头现有的俩550的有刷也上去不浪费的说。这样速度和扭力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