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晒图了!刚到啊

楼主(2014-03-27):
试飞了一下,有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飞机対频以后,油门遥杆刚开始上推一点,飞机就很猛的转动起来,然后就转速就降低了,继续推油门,油门70%时,飞机才离地,不有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目前唯一一个1S、不用改的无刷小电直,希望它不会让大家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但启动是如此,关油门最后飞机还要狂抖一下,好像小 便结束一样

可见动力强劲有力

楼主:
嗯,很好,连续飞行,电机电池一点不热,6轴很稳,3轴很灵活!一点不假

网友:
无刷板的,好飞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静止开始启动时比较猛,转起来之后线性就会完全正常啦!
我这次当小白鼠很值了,还可以帮你们。

不但启动是如此,关油门最后飞机还要狂抖一下,好像小 便结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 无刷马达是强磁的   启动时电压高所以会猛点   启动后就恢复正常  不用担心

谢谢!呵呵,放心了

网友C:
这是正常现象 无刷马达是强磁的   启动时电压高所以会猛点   启动后就恢复正常  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这个情况,你看官方的这个视频,最后30秒,就是要油门推到一半以上才能够起飞的,

嗯,是啊,刚开始玩,有点不适应,现在感觉好多了。很棒

网友:
我不急玩3D,选无刷小四通,用了半个月多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乡,呵呵,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还不敢切3D,3轴试了一下,很难控制

习惯就好了。看视频这飞机可以玩很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静止开始启动时比较猛,转起来之后线性就会完全正常啦!
我这次当小白鼠很值了,还可以帮你们。

感谢老乡,呵呵,还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还不敢切3D,3轴试了一下,很难控制

网友B:
电机静止开始启动时比较猛,转起来之后线性就会完全正常啦!
我这次当小白鼠很值了,还可以帮你们。

网友D:
应该就是这个情况,你看官方的这个视频,最后30秒,就是要油门推到一半以上才能够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F 48 无刷版,启动时和楼主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无刷小机都这样啊

哦,可能是啊!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送的,你看看你的飞机有没有这种情况?请回复

偉力客服MM送我一組電池趕緊開炸去

网友E:
我的 F 48 无刷版,启动时和楼主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无刷小机都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刚到,楼主的4节5号电池是附送的吗?我的咋没有呢

是送的,你看看你的飞机有没有这种情况?请回复

网友F:
我的也刚到,楼主的4节5号电池是附送的吗?我的咋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哟,那么快就到了呀,我的977还在路上呢!!
估计是油门曲线就调成这样的,方便切3D

嗯,到了,很快,呵呵,等你的到了以后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请给个回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