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动力升级有问题么?

楼主(2014-03-27):
如题:

最近爱上MD塞斯纳,操控和修理都很合适我这个新人,飞了一段时间感觉原来的动力有些不够用的,有时候2/3油门都觉得无力了,可能已经适应飞行了所以

准备更新电调和电机,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样提升效果如何?

原30A电调,2212/KV1400电机,8寸桨

新换40A电调,2217/12  kv1550电机,换10寸的1047桨

网友:
升级动力倒是木有问题,问题是桨。2寸的增加量,要看看大桨容易扫到地上不,如果可以。应该屁事木有。

网友A:
上吧,我当时用2216,2米以内拉起来,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吧,我当时用2216,2米以内拉起来,很暴力;

用原来的动力和桨也能2米拉起来。

网友:
感觉动力不够用,估计是因为电池已经快报废了。你最好再确认一下新换的2217是kV1250还是kV1500,前者可以配到10寸桨,但是不建议配1047这种负载特别大的慢速桨,后者在3S电池电压下配8寸桨已经到头了,再大的话各种烧。

网友:
这个机型,动力再强也跑不了高速。我都上2814,能垂直爬升,但全油门也不是很快。

网友:
我的经验是2216 KV1250 9060桨 40A电调 3S2200电池很好飞了。
另外:此套配置还配过95元白板F3A,如今配在1340飞翼上面都非常好用,通用性不错!

网友:
KV 1550 8寸 9寸合适吧~~

网友:
2212,配30A,1047桨,照样还用阿。。。

网友:
浆肯定大了 1550都可以用7寸的了 你上10寸?

网友B:
这电机和桨不搭,夏天全油指定出事儿,要么KV1000左右的, 用这个1047,要么1250左右的 用9060,要1550 估计得80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和桨不搭,夏天全油指定出事儿,要么KV1000左右的, 用这个1047,要么1250左右的 用9060,要1550 估计得80 ...

1047慢速桨也不行么?40A电调,目前连飞5电,没有感觉发热

网友:
x2216 ,KV1100 ,1047或1147,我的就这样,单手抓住直接起飞。

网友C:
MD塞斯纳 动力太强,不觉得一会电机座子就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塞斯纳 动力太强,不觉得一会电机座子就松掉了。。。

没松动。去土地跑道起飞也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