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挂140B

楼主(2014-03-27):
飞越的挂载杆间距是60毫米,140B需要155毫米。我的想法是把飞越原来的挂载杆去掉,重新做这块碳板加长转个角度并把固定12MM碳管夹座换成16MM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挂在飞越680上使用呢,减震球各用一个,能行吗?或者减震球的孔位都和原来一样,碳板形状改变一下,适应680机臂的方向。真心希望X-CAM厂家能出适合680的配套件。

网友A:
电池挂哪?电池上置的么?

网友B:
完蛋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网友C:
fm的控?屌啊,不怕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m的控?屌啊,不怕炸?

我也用的72M的控啊。。从来没出过问题。。为什么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挂哪?电池上置的么?

电池上置,照片上看不到,因为电池板临时被我拆了。电池是上置好还是下挂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蛋了,我有密集恐惧症

呵呵,太密集了是吧?没办法,朗宇 X4110S的电机线比较长,所以电调就只能放中心板下面了。其实我觉得论坛可以再设个栏目,就是大家特别是大神们都来晒晒自已的飞机都是怎么布线的,设备都是怎么安装的,我想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提高装机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的控?屌啊,不怕炸?

FM的控应该没关系吧,怕同频干扰?我们这个小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用的是10C的FM控,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72M的控啊。。从来没出过问题。。为什么会炸?

我也觉得用72M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上置,照片上看不到,因为电池板临时被我拆了。电池是上置好还是下挂好?

各有各的好处,上置容易更换电池,下置重心低点,这个小机架没必要上这么大个云台吧。。还是留给大机架干活吧

网友E:
借用你的照片讲解一下,红圈中的间距就是60mm,如果你不用2块蝴蝶板直接可以使用60mm挂载杆,当然无法使用减震球了,需要硬挂了,这个就需要震动非常小的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用你的照片讲解一下,红圈中的间距就是60mm,如果你不用2块蝴蝶板直接可以使用60mm挂载杆,当然无法使用 ...

谢谢回复,但硬挂的话就没意思了,那样的话我还不如买其它适合680的云台了,对不对。我就是看中这个云台所以只能想办法硬塞也要塞到680上,但又不想丢失云台的原有性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处,上置容易更换电池,下置重心低点,这个小机架没必要上这么大个云台吧。。还是留给大机架干 ...

云台大主要是蝴蝶板大吧,底下的和其它的差不了多少吧。用这个云台是大家都说这个云台好,但机架小是自然灾害没办法了呀。只能攒点钱到时再换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555&extra=

哦。这个东西不错啊。哪买的?能出我一套吗

网友:
自己定制的,40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