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te 求各位大大详解

楼主(2014-03-27):
如果没装gps  失控保护能不能让他原地降落  不是返航那种

网友A:
自己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上軟件關控看看會不會跳到失控保護!
自駕系統選自動下降

如果連選擇都沒辦法就沒戲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試一下不就知道了!
上軟件關控看看會不會跳到失控保護!
自駕系統選自動下降

lite在路上 没法实验

网友:
额,低电压保护不是也可以自动降落...

网友B:
貌似可以,飞在什么地方就降落在什么地方,要是在水面就……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飞在什么地方就降落在什么地方,要是在水面就……你懂得

240的小飞机 做翻转的

网友:
直接降功率 硬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