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師apm2.6求解鎖

楼主(2014-03-27):
泡泡老師你好:我是香港模友在網上看了你的映片後被深深吸引並投入了4軸飛行,現因未能解鎖來求教。為此買入一部新飛控及第二部apm。                 因已花了很多時間,精神,金銭仍未能解鎖十分困惱想放棄使用。我的配備如下。
硬件:天9 wft09sII
        apm2.6十6H gps
       摩打A2212/13T 1000kv
       電变 HW30A
      飛控, 摩打, 電变,接收。各通道之配置及接線正常

軟件:mp. 1.2.99版本
        X 型4軸V3.1.2Quad版本
       摇桿之教準(日本手 mode 1)到fail save版面做解鎖,油門最低方向最右未能解鎖紅灯仍在閃動。
從本站及其它網站抓到之解鎖方法亦一一試過。如油門調到1000,1069,1100或以上都試過。
請泡泡老師,模友們幫助解困 謝謝。

网友:
老鄉,你試下如果遙控器本身已經有鎖定油門功能(如-10%),當你在鎖定油門狀態下在MP內做過油門及搖杆校準,咁你就中招喇,你解鎖就永遠唔會去到最低油門值,你睇睇是不是這個問題啦!

网友:
LZ,, 有机机接上MP后的图片吗? 很多时有问題 MP 上都有提示的.....

还有,, 请问現在多模友玩四軸吗? 我是对面大海的.....

网友:
1、四个基本通道方向不要错,飞行模式打在自稳模式,(第二课)
2、罗盘校准一定要做,现在的固件,罗盘不校准是解不了解的,(第六课)
3、你是外罗盘,应该按第9课的方法正解校准罗盘。

清除EPPROM,重刷一次固件。
要是不知道怎么刷,先刷汽车固件,然后刷回多轴固件。

网友:
我这几天捣鼓解锁,犯得错误就是不在自稳模式上,哈。还是要认真看视频,看手册

楼主:
先多謝楼上各位模友:昨晚看到你們之留言感到好高興今天一早就跟你們提供之方法一一試行,看映片,調發射,教準gps
並加上新的ubec(jp1無接上)便跟電腦之指未一一做到,但最後都未能解鎖,可能是apm2.6本身電子件有問題或受外來
wifi電波影响因香港家庭大多有用wifi的。在港玩飛行器是小眾娛樂因地小山多,4軸是比較可以的至於零部件等大多在淘
宝買,香港之模型店以摇控車為主,4軸是以半玩具套裝RTF出售或跟数間直升機店小量出售,九成是國產的。
因我沒有相機未能上載相片給抓出原因,總結下因太累apm2.6將暫停而另覓其它飛控希望能成功,上天難。

在此多謝各位模友,泡泡老師努力你是我們之明灯bye bye.

网友:
还是用2.52简单点,不用Gps就爽飞了。

楼主(2014-07-25):
我閒置的apm终于可以解鎖了。個多星期前看到泡泡老師將apm清零之片段後便跟着做,困扰多时之問題隨著红灯長亮,推油門,电机轉動,那一刻之心情可想而知。心中即起多谢之心,谢谢你泡泡老师。apm好好準備你的旅程

楼主:
我閒置的apm终于可以解鎖了。個多星期前看到泡泡老師將apm清零之片段後便跟着做,困扰多时之問題隨著红灯長亮,推油門电机轉動,那一刻之心情可想而知。心中即起多谢之心,谢谢你泡泡老师。apm好好準備你的旅程。

网友:
我初也解不到,普通話又不會為有看多幾次試多幾次

网友A:
真难为港澳同胞了,偶山东的。泡泡老师的普通话偶听得都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难为港澳同胞了,偶山东的。泡泡老师的普通话偶听得都吃力。

這是學習多轴的一部份,有中國特式、學好就全國通行各位要努力。這也是玩模型乐趣之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閒置的apm终于可以解鎖了。個多星期前看到泡泡老師將apm清零之片段後便跟着做,困扰多时之問題隨著 ...

今天下午终于可以順利平稳起飛(首航)。3s 2200电 飛4分半鐘,剩3.8。電机及電調有点熱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飞控是可以绕过罗盘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