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飞行中突然出现黄绿灯 交 替 快 速 闪。

楼主(2014-03-27):
WKM 飞行中突然只黄绿灯交替 快 速 闪。 5.24固件. 使用快半年了。 今天飞行中突然出现黄绿灯交替 快 速 闪。 无法定点。赶紧飞回来。 接上电脑一看。 软件部分显示遥控对应飞控的指示一切正常。 那就排除了遥控和设置的问题。 反复上电还是黄绿灯交替 快 速 闪。 飞起来就是姿态模式。 没有手动 和 GPS 模式了。 太奇怪了。怎么切换模式都是一个样。 姿态飞行正常。返航和其他功能都用不上了。接上电脑调参软件对应的遥控操作一切正常。 能显示切换 GPS 姿态 手动模式。 就是飞行中切换不了。使用 5.24固件 有很长时间了。突然飞控变傻了????  回来升级5.26 故障依旧。 不敢飞了。后来降到5.20.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可以切换模式了。 升级回去又故障了。  什么原因呢?  不要说是什么干扰。 2套同样的飞机 配置什么都一样的。我和朋友一起去玩。 他的就是好的。

网友:
指南针校准的问题??

网友:
你好,请问能否进入指南针校准?
连接调参最下方的控制模式是否会跟着切开关变化?

楼主:
请问能否进入指南针校准?
感谢回复。 连接调参最下方的控制模式是会对应遥控跟着切开关变化的。  试过可以进行指南针校准。 校准后上电就是黄绿灯闪。 但是回到家里 降级到5.20固件。 一切正常。  升级回去 还是一样。  两套一样的飞机。 另一台 一切正常。

楼主:
我的飞控买来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 飞行中从GPS模式切到姿态模式飞机突然往上窜。 刚刚到楼下飞了一下 5.20固件。 可以用gps模式 可以定点 闪灯一切正常。
  现在升级回5.26固件。 就只有姿态模式可以用。闪灯只有 黄灯和绿灯。快 速 交 替 的闪。

网友:
楼主的WKM黄绿交替飞行时,指南针模值是否超过2250了?

楼主:
指南针模值是否超过2250了

这个真没有看。 怎么看。  GPS不插也是黄绿灯快闪哦。

楼主:
见图:
谢谢  我现在手里面有大疆的OSD。 但是我想如果是GPS 模块的问题。 我不接GPS 应该会有变化。 但是不接GPS  故障依旧呀~! 固件5.22和 5.20 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怀疑飞控有问题。 现在不敢使用了。  怕飞丢。

网友:
我A2的飞控当指南针异常时就是黄绿快闪

楼主:
A2的飞控当指南针异常时就是黄绿快闪
降固件试试?  我的降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买来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 飞行中从GPS模式切到姿态模式飞机突然往上窜。 刚刚到楼下飞了一下 5. ...

我的WKM也是GPS切姿态时飞机会上窜。其他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一直用5.20版,坚持不升级。因为升级后就会被限制了。

楼主:
我的WKM也是GPS切姿态时飞机会上窜
官方也没有做出任何 解释。  这个飞控应该有问题。

楼主:
飞控有问题。官方也不出来 说句话????

网友:
我的就是黄绿快闪 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我的就是黄绿快闪 不知道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断定根本不是什么干扰问题 这个一定是飞控的问题 。  2套 配置一样的飞机 ,固件及参数什么都一样的。 同一场地我和朋友一起去玩。 他的就是好的。 我的就是黄绿灯快闪。

网友:
我的更奇葩 姿态模式出现三黄一紫 不敢飞了,,择日返厂 ,,全新的啊

楼主:
我的也要联系返厂 检修了。 要不真的会炸机的。

网友(2014-11-25):
挂墙上别飞就不会炸了,我的WKM 都挂墙上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