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m轴距pcb无刷四轴

楼主(2014-03-27):
新做的pcb,集成飞控和电调,打算用1504电机。不知道能不能飞的起来。
单纯的想了一下,飞控用mwc,电调仿照xp7A,刷blheli。用1504电机,kv值不知道,浆也不知道用哪个。

网友:
牛逼!能飞起来能共享资源吗?

网友:
支持下   能共享点资料吗?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
马克 一下  坐等更新

网友:
什么飞控,MWC吗?

网友:
1504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飞起来了 求个板子

网友:
自己打板的吧

网友:
一体的,就是炸鸡成本太高了

网友A:
鲁主说说方案啊

楼主:
什么方案?

网友B:
你这个架子我也做过。
我那个碰到很多问题,机臂太软,飞起来很颤

你这个似乎机臂和中心板不是用螺丝固定啊。只用排针固定,强度够吗?
你PCB用的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架子我也做过。
我那个碰到很多问题,机臂太软,飞起来很颤

1.6的pcb,具体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6的pcb,具体可以交流一下啊。

我也是1.6.不过没有你的这么宽。装上以后,机架的刚性严重不够。。。。太软。

网友:
搞无刷不如搞碳刷,便宜可靠

网友:
参照黑精钢一体四轴的机架做比较漂亮。

网友:
用C05无刷,就是100电直上用的,可以更小。
四条臂开镂空可以减少风阻增加航时。

网友A:
结构得改。pcb改用2mm的,不能用排针连。

网友A:
1s动力够不够?

网友:
上个图没动静了。

网友C:
咨询个事 之前你发的 木制H型机架的四轴 使用朗宇2204电机 8045桨 电池在3s 850情况下 续航多久? 有换过更大一些的电池飞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咨询个事 之前你发的 木制H型机架的四轴 使用朗宇2204电机 8045桨 电池在3s 850情况下 续航多久? 有换过 ...

850电池飞10分钟吧。上2200的电池也能飞起来,具体时间没测,2204电机动力还是不错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850电池飞10分钟吧。上2200的电池也能飞起来,具体时间没测,2204电机动力还是不错的说

谢 我正打算搞个小四轴呢 根据论坛搜索资料 最后锁定了2204 但现在在朗宇和cobra的2204之间犹豫 朗宇的kv1480 只有浆保 需要自己换个轴上***头 cobra的1560kv 有***头 不过能够确定的是 浆和你一样上8043的 其他配置差不多都确定了

网友:
熄火了没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