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2.4G控,水面船控制距离极限是多少?听说比空中少很多,求教。

网友:
2.4G在地面的距离,很近。具体需要你带个自己的设备做测试,不同的设备,甚至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和电波反射及电磁干扰有关系,说起来很麻烦,你自己拉个距就OK了。

网友:
没有一个固定值的,就像对讲机不会说多少距离一样,一般控也是不说距离的,但使用多了,大致心里会有个数。除了玩具控以外,一般视距内问题不大,太远了就算在控的可控范围内,也会因看不清状态而不能正确打舵了。

网友:
用2.4G控跑船不会有距离上的障碍的,有人试过距离很近,大多数是接收机天线的安装位置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菜。数据如下:

所有接受器都用同一电源驱动,陆地测试(水面距离要近)

4PK和4PL于340米开始丢失信号
4PKS于460米开始丢失信号

网友:
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菜。数据如下:

所有接受器都用同一电源驱动

4PK和4PL于340米开始丢失信号
4PKS于460米开始丢失信号

网友A:
靠,论坛发飙了,怎么都是双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论坛发飙了,怎么都是双数

你太彪了,赶紧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彪了,赶紧洗洗睡吧

我说为啥这两天老打喷嚏,原来是你念叨我了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可惜没有水上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可惜没有水上的测试数据

找个帮手在自己常去的水域拉下距离定点,在用百度卫星地图测量下距离心里就有数了。再说距离超过80米还能看清楚船的姿态和航道状况吗?

网友:
吾等近视眼只得在目视范围内操作,再近就得到明视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