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选择合适的电池

楼主(2014-03-27):
准备做个四轴重量2000g左右,准备用朗宇x2216 kv880的电机,可以吗?用30A的电调?电池怎么选择?最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留名求大神推荐

网友A:
电池用3S或4S电池,3S不够暴力,续航时间也不行,而且你装10寸桨的话电池太轻可能压不住,推荐4S5000MA大概可以飞十五分钟左右,个人建议,不过3S通用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用3S或4S电池,3S不够暴力,续航时间也不行,而且你装10寸桨的话电池太轻可能压不住,推荐4S5000MA大概 ...

再问一下,具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我没算过一般都是靠以前用过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算过一般都是靠以前用过的经验

多谢

网友:
X2216 貌似用不鸟 4S电池   。现在 流行   郎宇 4110或恒力4225  KV610 4S 5200MAH   好赢铂金30   1238 桨 能飞15分钟空载     如果用电池6S的话 必须低KV 带大桨 例如 4822 KV 390  15寸桨 效率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