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我蛋疼! 你们都没遇到过的,,,,,

楼主(2014-03-27):
四轴全部装好后,哪吒V1  升级4.02,【2.18】。

完事后,上电,摇杆启动电机,问题出现了------

启动后 电机有怠速,,,

油门得 推到百分之54后,才能正常加油门。  53以内,就是怠速,,,

升级2.20也是这问题。
电调全部 设置几回还是百分之54后能加油门。
遥控器 是正常0--100行程。

不过; 3段开关,手动模式,能正常0-100加油门。

姿态和GPS 就要百分之54能正常运转,

设备都是正常的,不存在电压低什么的。

哪吒电脑设置油门也校正了。
旋转也校正了,依旧,

问题依旧!!

电机是双天5010.     电调中特委 20A,4S的。    遥控器是DEVO12S,哪吒V1 套。

网友:
飞起来半油门能悬停就OK

网友A:
NAZA本来就是50%以上才可以起飞的,起飞后油门中位是悬停。

网友B:
naza本来就是这样,油门中位悬停

网友C:
很正常!50%以上才能起飛
除手動模式是實際油門輸出,其他模式均為50%

网友D:
用老固件用习惯了,用新固件特别扭,是吧。

网友:
这是起飞保护程序, 防止误推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50%以上才能起飛
除手動模式是實際油門輸出,其他模式均為50%

是用习惯了老的,   我还以为我的有问题,原来你们也都是50后起飞啊,,,会不会太灵敏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本来就是50%以上才可以起飞的,起飞后油门中位是悬停。

是不是新老固件不一样了,以前3.6 的时候,起飞很正常。40油门能悬停。现在升级4.2。得70油门悬停,54才能正常加油起步。你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老固件用习惯了,用新固件特别扭,是吧。

是不习惯,54油门起步,70多才能悬停。会不会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本来就是这样,油门中位悬停

是中立起步,70油门悬停,,,

网友E:
LZ你隐居多久了?彻底OUT了现在DJI的很多飞控固件都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新老固件不一样了,以前3.6 的时候,起飞很正常。40油门能悬停。现在升级4.2。得70油门悬停,54才 ...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因为油门自动回中,担心误操作,所以50%以上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隐居多久了?彻底OUT了现在DJI的很多飞控固件都是这样了。

哪吒隐居大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