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池的放电系数(XXc)大与小有何影响

楼主(2014-03-27):
比如一块相同容量3s-45c和25c的电池,两者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放电能力的问题,c数不够暴力飞容易掉高失动力,电机负载越大越明显。

网友:
C数代表放点能力。C数越大,电池的放点电流越大。

网友:
C数相当于   汽车的排量         1.6和2.3的却别

网友:
感觉C数大小和体积区别不大,体积只和容量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能力的问题,c数不够暴力飞容易掉高失动力,电机负载越大越明显。

掉高是什么?失速?    电机负荷是只满油状态下大C对电机负荷高吗?

网友A:
wamx00发表于2014-03-27 22:41:27

掉高是什么?失速?    电机负荷是只满油状态下大C对电机负荷高吗?
电机负荷是指飞机越暴力或载重越大,电机所虚安数越大,这就好比你很渴,而且是快要渴死那种,然后有两个人给你水喝,两个人都拿一样的杯子盛水,一个让你用喝蓝瓶盖的小管喝,一个让你用喝奶茶的粗管喝,你用哪个喝得解渴?杯子是容量,你渴的程度是负荷,管就是c数,也就是放电能力。

网友:
C数大的电池可以支持更大耗电量的电机,电池放电电流=容量xC数/1000,电机电流越大需要电池的支持C数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负荷是指飞机越暴力或载重越大,电机所虚安数越大,这就好比你很渴,而且是快要渴死那种,然后有两个 ...

3Q,很形象生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负荷是指飞机越暴力或载重越大,电机所虚安数越大,这就好比你很渴,而且是快要渴死那种,然后有两个 ...

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