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FY680 2. NAZA V2 +GPS 用什么电机 用啥电调 ...
1. FY680 2. NAZA V2 +GPS 用什么电机 用啥电调 还有配什么桨

楼主(2014-03-27):
1. FY680 2. NAZA V2 +GPS 用什么
电机
用啥电调 还有配什么桨
6轴的还有啥架子 可以推荐的? 轴距要长点!~

楼主:
好盈铂金30A多轴专用电调 再配啥!~

网友A:
飓风。朗宇。银燕。十三寸桨最大

网友B:
我刚换V2装好,轴距改成了725mm,还没试飞,JF4018,好赢铂金30A,1340碳桨~

楼主:
725mm 啥牌子的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