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 100A变砖了。。。

楼主(2014-03-27):
升级固件过程中,不小心碰到了键盘的空格键,居然提示升级中断,坑啊,居然没有继续升级的提示,直接给切断升级,再连上电调,电脑找不到了电调,设置盒 也找不到,求救。。。

网友A:
直接用C8051的编程器重烧一下看看

网友:
好盈应该搞个刷不死的电调,断电,断线可以重新刷才行,要不估计好盈的售后今年估计得疯了

网友B:
你好,请短消息 联系方式给我们 或 联系我们售后。
http://www.hobbywing.com/cn/service.asp?id=1
我们测试过 升级过程中故意断开电调,再次连接是可以选择升级并升级成功的。同时也按你的描述方式试过,没有发现异常。
所以还需电话联系你,问清楚情况,如真变砖了,只能快递回工厂来分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