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代替 显示器

楼主(2014-03-27):
下午 找到个 不用的路由器 改了下

下午没事  找到个不用的路由器 改完了
吧 5.8图传 安装到路由器中 并且把 视频 编码模块也安装到路由器中
这样  图传 接收到图像 传输给 视频编码模块 视频编码模块 吧视频 编码成数字格式 通过路由器 转换成wifi 信号传输给手机 手机可以直接观看
大屏手机的 兄弟们出去飞不用带 显示器了 带个 手机 就ok了 手机 有专门的夹子可以夹在 遥控器上 。
路由器背面预留单目眼镜插口 可以直接插上使用。

最后比对了下  对手机 处理器 要求比较好 好点的手机好像 差点点的手机 明显感觉到延迟。
用平板的话 基本 没什么延迟。

既然 不少兄弟想要教程 我就稍微 说明一下

其实 主要的  就是 编码模块  另外2样 东西 路由器和图传接收 这个 大家都很明白

这个 就是 编码 模块 我们 只用到 他的网络 接口 复合视频输入接口 外加12V 电源 输入接口
图传接收 把视屏信号 接入 就是图片左上角的那个接口 。 然后编码 模块 编码 通过 rj45 网络接口 传输 给路由器, 这个 rj45 网络接口 是6线 的 其实 只用到4根线 从右往左 用到 2356 这四根线 链接到 路由器rj45网线接口上 对应网线接口的1236 线(网线接口8线的)
这模板 默认ip地址是192.168.1.10 所以 路由器 最好 设定网段 在192.168.1.* 里面 一般192.168.1.1 就可以了。 可以通过IE浏览器 直接访问192.168.1.10 模块 在其中 进行设定。  手机连接的话 有app 程序 网上有下载
模块 淘宝有  关键词  视频 编码 模块

其他的 基本没什么难度。 不需要各种 技术 只要简单的 焊接 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视频编码自己写的?把模拟信号转成数字的?传输用的JPEG的那种方式?那个不但要求手机处理快..还要求你视频模块处理速度吧..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都是软解码编码导致的

楼主:
视频编码模块用 现成的 一般 网络摄像头 里面都有这个模块, 开始我以可能 是编码满或者 wifi 传输 慢 导致延迟 最后发现 ,换成 笔记本 或者台式机 都采用无线接收的话 明显毫无延迟, 平板基本也没什么延迟 。 用note1 和note3 对比了一下 note3 延迟明显比1 小很多。 所以基本判断 是手机出现延迟 手机 处理器慢 导致的。

网友:
神器终于出现,顶楼主!!!

网友:
那以后要多带个路由器,不知道路由器费电不

楼主:
路由 编码模块 5。8接受都是12v电压。一块3s电池搞定,测量了一下,正常工作3样 工作电流0.5A 图穿接受0.25a 路由和编码模块0.25a,硬件编码d1模块。其实这个模块支持无线网卡,可以直接装飞机上,通过wifi直接传输,图穿也可以省去。dji精灵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考虑过干扰遥控么

网友A:
那和直接买个带wifi的摄像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和直接买个带wifi的摄像头有什么区别

不懂别捣乱。

网友:
求教程啊 帖子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编码模块用 现成的 一般 网络摄像头 里面都有这个模块, 开始我以可能 是编码满或者 wifi 传输 慢 导致 ...

这个不错 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编码模块用 现成的 一般 网络摄像头 里面都有这个模块, 开始我以可能 是编码满或者 wifi 传输 慢 导致 ...

手机去解析图片然后一帧一帧的显示确实有点吃力..帧数少 分辨率低还好...我以前用wrt做的能接受的延时图片分辨率都是一百多*一百多的..再大延时帧数我就忍受不了了

网友:
哦,客户端没刷出图来,现在看明白了

网友:
楼主出详细教程吧,这贴要火呀。。。

网友:
是个路数,就是距离可能不给力

网友:
是不是得把路由器装飞机上 啊。感觉好重

楼主:
2种方案 路由器 不需要装飞机上
1编码模块 装在飞机上 编码模块支持usb 网卡 通过网卡 发送wifi信号 给路由器 路由器在地面接收在发送给手机
2编码模块在 地面 飞机还是 通过 5.8图传 传输 信号给地面5.8接收 地面接收在吧信号传输给编码模块 模块在吧信号给路由器 再到手机(我做的那套就是方案2,编码模块 路由器 图传接收都是在地面的) 传输距离 还是取决于 图传 只不过把原来的显示器换成了手机 显示图像。
方案1 我感觉就是 大桨 精灵 用的方案。传输距离 取决于 路由器  的功率 朋友试过 最远差不多2000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种方案 路由器 不需要装飞机上
1编码模块 装在飞机上 编码模块支持usb 网卡 通过网卡 发送wifi信号 给路 ...

好东西!!!求科普、求教程,想知道第二种方案怎么实现????

网友:
技术贴,可以推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求科普、求教程,想知道第二种方案怎么实现????

附上 简单教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种方案 路由器 不需要装飞机上
1编码模块 装在飞机上 编码模块支持usb 网卡 通过网卡 发送wifi信号 给路 ...

不实用  把简单问题搞复杂 ,考虑过成本吗  ????

有着功夫不如做个  支持usb采集卡播放的apk,要是能录制连dvr也省了,这样所有设备都不需要动  只需要一个usb采集卡 和一个支持otg的手机或者平板

楼主:
关键是 现在没有支持 手机的usb 采集卡 手机原本就可以录制。
平板+usb采集卡 到时可以 不过 usb采集卡 编码真心慢 2平板 太大 不适合 夹在控上面
手机 主要是 人人都有原本出门就带的。大小也合适。并且手机是wifi无线传输。加在控上面也方便。
至于 你说的成本  编码模块150左右   路由器 便宜的50 元加起来200 元 节省 一个显示器 (至于手机 如果谁没有 就当我没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现在没有支持 手机的usb 采集卡 手机原本就可以录制。
平板+usb采集卡 到时可以 不过 usb采集卡 编 ...

现在的安卓手机都支持otg,不支持的只是需要外接供电而已,有otg怎么会找不到采集卡?平板都支持了,手机怎么会不支持?都一样的系统?还有平板大不大是根据你选择的图传来决定的,5.8的接受平板大吗?或者用四叶草也行呀?现在只是缺软件而已 ,不过相信应该也会很快  一个usb采集卡也就20块钱

网友:
再说你这方案要是不需要图传还合算 ,那也不如直接找小型路由器刷openwrt 加摄像头这样连不光能传图像还是传数据  遥控器都省了,普通七寸显示器也才130 ,小尺寸的还便宜,你说哪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安卓手机都支持otg,不支持的只是需要外接供电而已,有otg怎么会找不到采集卡?平板都支持了,手机 ...

你跟楼猪都说得很有道理,你们要不要加个QQ联系讨论一下。

老感觉你们这两个火花碰在一起会做出创世纪的东西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现在没有支持 手机的usb 采集卡 手机原本就可以录制。
平板+usb采集卡 到时可以 不过 usb采集卡 编 ...

楼主,请问选购视频编码模块有什么要求没有???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选购视频编码模块有什么要求没有???能给个链接吗??

1 要支持网络
2带硬件编码
3带模拟输入淘宝 搜索 网络 编码 模块 就以找到
我购买了2快 你要可以给你一块 150 买来的  你要130 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 要支持网络
2带硬件编码
3带模拟输入淘宝 搜索 网络 编码 模块 就以找到

好啊!走淘宝吧~~~~我QQ1033464633,麻烦您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