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定速的搞不定,特来求教。。。。。

楼主(2014-03-27):
机机配置:花牌1880KV电机、好淫铂金40A。牛屎版黑K8
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4582&extra=&page=1   买了飞越定速探头 TL2825 全都连接正确。
先把两根测速线与电调焊在一起

机机是卫星接法

测速器+-线接C、电调接B、测速器信号线接A

软件设置如下

可是在主界面就是看不到实际转速,就是标写的“电流”那一栏有数据。这样不算定速成功了吧?

上个月按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739&extra=page%3D1 这样做的。
软件表现一样。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你这里定错了
你这样会接电就疯狂转的,而且切油门都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定错了
你这样会接电就疯狂转的,而且切油门都关不了

没有啊。接电无任何异常啊。

网友:
3982就是转速

楼主:
“要求”那一栏显示的是油门所在位置应该达到的转速。

“电流”那一栏应该显示的是真是数据吧?只不过我油门推到顶,也看不到有数据出现。

网友:
电流不用理他,你油门过50%他就跑数字的,要求,就是你要求大桨转速是多少,你可以自己定的转速就是指要求呀

网友A:
不用管电流,只要你过50%后,转速达到你自己想设定的转速就行了
也就是要求那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电流,只要你过50%后,转速达到你自己想设定的转速就行了
也就是要求那的数字,

哦?也就是说。这样的K8定速。算是连接+设置都成功了?

网友:
不推油门时要求是0
你推油门过50%后.要求,如果正确可以按你的油门直线更改,普通和3D各表现不同数字,那就是成功了

楼主:
哦 那就是OK了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 接线、设置都没错,
记得油门要一条直线。

楼主:
好 多谢各位指点 后天外出试试机。对比一下V3定速与K8定速 到底哪个好。

网友B:
我试了,k8定速不行,V3定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k8定速不行,V3定速比较好。

好淫V3,我个人使用的感受是:
好淫电调非常刻意的鼓吹PWM频率32KHZ不要去更改,会使很多人蛋疼。

一、 32KHZ我去,就尼 玛1个噱头,不是通用的。
       rcmania论坛有很有用的回复:设定8KHZ的PWM频率。进角5-15度由低到高逐个试。

二、 定速就强制性超柔和启动,尼 玛我真心不适应,普通模式40%以下电机不转,再往上推11秒加速尼 玛直接掉鸡鸡啊!!!!!!!!

网友:
450还用定速呀?

楼主:
很对 450定速意义不大。弄弄看,是为了推广至500机上面。包括OK的K8一起转至500机。450是白鼠。

网友C:
油门通道要指定和遥控器的通道对应,只用f的控,对应是3通道,其他控是几通道不懂,不过可以在接收机栏目里看到的,对上了就能定,450定速了和不定速的效果完全是2回事的。
先要知道飞机在最大油门最大螺距时能达到多少转速,然后再确定定速的转数,转速可以稍微高一点,毕竟用到极限的很少,450可以把飞机绑住,然后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D:
480不定速的飘过~

网友E(2014-11-27):
请教楼主,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真实转速一直显示为0。我现在很在意K8到底是否真的有定速功能,是否真的油门推到40%以上,真实转速才显示?

网友F:
K8不是没有定速的吗????

网友G:
牛屎k我有两个,但是并无定速功能啊!

网友H:
偷偷告诉你们 K8定速非常爽的。起码我的双灯K8是可以定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