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卖的飘飘机如果配这两种电机和浆 会有什么不同效 ...
网上卖的飘飘机如果配这两种电机和浆 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楼主(2014-03-27):
网上卖的飘飘机如果配这两种
电机
和浆 会有什么不同效果?飞起来感觉有什么不同
飘飘机是正版的好小子EPP飘飘机 翼展1000 机长800
1. 2212KV2600配6030浆
2.2208KV1800配7035浆

网友A:
我的配置是2212,KV2200,桨6×4。很好飞,速度不快。3S2200电池,三四级风下可飞二十多分钟。

网友B:
1的动力过头了,不适合好小子。
2桨太大了,好小子电机座没有那么高,装不上去。
2208 kV1800电机配GWS EP6030DD桨是个比较合适的选择,速度慢,可以飘起来,用3S 1000mAH电池能飞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