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控和电调

楼主(2014-03-27):
如题 ,要控制四个电机正反转,360电机。用可以控制两个电机正反转的电调,需要两个电调运作,就是不知道一个板控能控制两个电调吗  。而且还是4个电机

网友A:
一个板可以控制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就可以了,如果是电调供电的,最好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挑出来不接。一个电调控制两个电机对于有刷电机可以,无刷电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板可以控制两个电调,用Y线连接就可以了,如果是电调供电的,最好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挑出来不接。一 ...

求推荐板控  ,能控制两个电调。    或者再加一个电调,3个电调   板控我是新手 不懂,望各位多指教         Y线连接什么   ?电调红线不接 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