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空中把尾齒傘洗圓!

楼主(2014-03-27):
今天帶02s出去爽飛,還帶了六個電池,第一塊電池飛了四分鐘左右,飛機突然的在空中***的自旋起來,大概四米高的像要炸雞了,馬上收油門壤它掉下來草地,結果是尾䊢不見了一片,尾橫軸彎了,天呀,入手快兩個月了,共有六塊電池,大概飛了不過十次,最多是飛三個電後必出問題的,沒有一次能飛完六電,看來我的路還是難行的,不過我會繼續努力的哈哈,不會上圖上視頻,遲些再學習一下!

网友A:
哈哈 我也是6块电池每次最多飞3块就要出问题了

网友B:
几个小建议1:换副厂碳传动轴,换了以后再也不扫伞齿了,我换了碳传轴后炸机无数次,快半年了都没换过伞齿。
2:主齿轮下面的伞齿安装时尽量向尾巴处推,前伞齿扫齿很多时候是由于齿轮太靠前引起的。
3:如果空中出现问题,不要收油门,应该直接拨熄火开关,虽然120小鸡,但是熄火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缓冲,可以有效减少炸机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小建议1:换副厂碳传动轴,换了以后再也不扫伞齿了,我换了碳传轴后炸机无数次,快半年了都没换过 ...

謝謝,碳軸是已經換上了,但是傘齒是幾乎洗圓也不知道才換上碳軸的,所以炸機,新手嘛哈哈!打油門鎖定是最好的炸前反應,但也要慢慢學成習慣!入手以來一共飛了三十電,正飛航線,八字都問題不大了,就是不太優美,今天爽飛三個電後有點手痕想翻一翻,成功了幾秒鐘後不會反應炸機了,馬上打油門鎖定,頭罩下巴炸飛了哈哈,原地復活再翻,怕錯舵所以只做倒飛懸停和後翻鐘擺動作,成功了,但感覺動力不夠翻得有點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也是6块电池每次最多飞3块就要出问题了

努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个小建议1:换副厂碳传动轴,换了以后再也不扫伞齿了,我换了碳传轴后炸机无数次,快半年了都没换过 ...

我刚换上碳轴估计是没和主齿轮咬合好从前面轴承地方断了!不知道其他人有断的经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换上碳轴估计是没和主齿轮咬合好从前面轴承地方断了!不知道其他人有断的经历没有。

所以一定要把前伞齿轮尽量往后推,我第一次用碳轴时也是很快就这个地方断了,分析是由于前伞齿没有向后推到位,被大齿顶住,使得碳轴在轴承处弯曲,时间一长就磨断了。
另外碳轴两头的D形位不一样的,注意前后,长一些的在前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定要把前伞齿轮尽量往后推,我第一次用碳轴时也是很快就这个地方断了,分析是由于前伞齿没有向后推 ...

是的2头的平台长度不同。后来我才发现的!开始装上比较卡想拆了看看。结果通电转了转发现不卡了就飞然后就断了!断口很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2头的平台长度不同。后来我才发现的!开始装上比较卡想拆了看看。结果通电转了转发现不卡了就飞然后 ...

換對了就沒事!

网友:
120的尾巴跟130X一样,也是不完美的,总是要有些取舍。。。
可以换金属伞齿加碳轴!。。。但是,碳轴是长期使用磨伤之后,容易断,但至少换的次数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