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盈50A请进! 450l空机配v3发热很严重!

楼主(2014-03-27):
之前的450L飞丢了 后来又入了一个450L空机加460mx 配上好盈50A v3
默认进角15,,度有木有,新机首飞来了个满螺距大过载机动直接把易碎臂飞断了!
亮骚的高富帅顿时又变成了矮矬穷。

后来捡起尸体发现电调和电机至少有80度 手都快烫起泡了了。电调过热保护

后来按照说明书把进角从15度改到四度 驱动频率由32hz改到16
仍然发热严重 六分钟航线下来烫的不能碰。以前原厂电调配电机怎么飞似乎都是微温的。

求大神给予点指点!

我个人分析有可能是v3比较厚 挡住了450L机壳里面散热的空气循环汽道。 导致热量散布出去,
尝试过裸飞,温度的确低不少,但是感觉这种发热量还是不正常。

网友A:
你试下拿V3配蝎子,那温度还高~~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之前我用的铂金100A进角和频率没设置好烫手。改了设置后温热。这个季节都这样,夏天怎么办?

网友B:
我是360桨,450MX+V3,默认设置悬停下来电机电调都很烫。。设置成8度 16HZ电机稍微好点,V3还是烫。。。同样配置亚拓原装电调只是微热,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
我还没有装机,不会这么严重吧!感觉那个外壳要是全做成铝的可能好些。
请教好盈,我的亚拓450MX 6S无刷马达1700KV和花牌H2221 1880KV 6s无刷马达该怎样设置?

网友:
请教好盈,花牌H2221 1880KV 6s无刷马达该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360桨,450MX+V3,默认设置悬停下来电机电调都很烫。。设置成8度 16HZ电机稍微好点,V3还是烫。。。同 ...

看来这是通病啊
我试验了一下,似乎悬停时候高转速低螺距温度要低一些, 我是4度进脚 16hz

网友:
对于V3电调配各种电机,首先要确保的是电调不能烫,否则炸鸡没商量。

好淫电调非常刻意的鼓吹PWM频率32KHZ不要去更改,会使很多人蛋疼。

rcmania论坛有很有用的回复:设定8KHZ的PWM频率。进角5-15度由低到高逐个试。

我个人使用的感受是:
一、 32KHZ我去,就尼 玛1个噱头,不是通用的。
二、 定速就强制性超柔和启动,尼 玛我真心不适应,普通模式40%以下电机不转,再往上推11秒加速尼 玛直接掉鸡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拿V3配蝎子,那温度还高~~

我就是蝎子配V3,1个电飞十几分钟温柔3D,

下来舵机温度比电机电调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蝎子配V3,1个电飞十几分钟温柔3D,

下来舵机温度比电机电调还高。

什么机 怎么调的 能把参数分享下么

网友:
TG450,325桨,3S蝎子2221,V3电调,2800电,260x3,9257,

2700转左右,全程Idle,温柔3D飞12分钟多,下面有图。

我这场霸,在飞场已经不受欢迎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3

网友:
另一台JR450,除V3电调外,原配电装,约3000转,

用360桨,所以时间短一点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网友D:
蝎子配好盈到底要怎么设置的啊,我的好盈80A配蝎子3026,悬停都烫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蝎子配好盈到底要怎么设置的啊,我的好盈80A配蝎子3026,悬停都烫手哇

蝎子就是劲儿大费电发热大,但是不烧不坏~

网友B: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8度进角,8KHz,450MX 3S 带头罩悬停一个电,电调热但不烫,比原来16KHz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8度进角,8KHz,450MX 3S 带头罩悬停一个电,电调热但不烫,比原来16KHz有改善

动力如何?

网友E:
楼主安装球头的时候舵臂扩孔不合理吧?否则易碎舵臂是不会飞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安装球头的时候舵臂扩孔不合理吧?否则易碎舵臂是不会飞断的

会的 齐根飞断 定期检查 呵呵 炸鸡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的 齐根飞断 定期检查 呵呵 炸鸡就换

也是,这小东西质量不会那么稳定,还真是得仔细检查,感觉不太好就换掉

网友:
32KHz? 没问题吧。。
PWM频率和电机是有关系的,有公式可以算的。
一般是8KHz,极数多的电机用到12KHz。。

网友G:
昨天试飞魔友新装的450   真心不适应V3的手感   油门40下没反应  40上感觉是老铂金的超柔和启动   切了ID变化不大  没有了老铂金的突然加速  这点令我很兴奋~

从体积上真的狠迷你~感觉比老铂金40  也就大一点点吧~

个人感觉50A V3   升级意义不是很大  没有大家传言的那么神~

网友:
还没试过油门40以下飞呢。

要40以下油门飞的话,电机齿该換少1~2t了。

网友:
刚拍了V3明天到货呢,让你们说的我七上八下的......NND

网友H:
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过紧

网友:
我用中特威45A 花电机 飞X3  下来电调温热 电机摸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安装球头的时候舵臂扩孔不合理吧?否则易碎舵臂是不会飞断的

嗯 很有可能,然后我自己手法估计有问题 我是十四度螺距满油门加急转. 可能舵臂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在断之前听到了桨叶的哀号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试飞魔友新装的450   真心不适应V3的手感   油门40下没反应  40上感觉是老铂金的超柔和启动   切了ID变 ...

调速功能好多少不好说,倒是看BEC参数不错,可以提供比较大的电流,我的115舵机挂了,已经订购了215,那可是电耗子,怕铂金40A吃力

网友:
用好淫60A搭配蝎子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360桨,450MX+V3,默认设置悬停下来电机电调都很烫。。设置成8度 16HZ电机稍微好点,V3还是烫。。。同 ...

3S还是6S?

网友:
这个让我X3 天蝎星的怎么办?

网友:
X3搭配好盈铂金50A搭配天蝎星HK2520-1880KV,Store 储存定速模式,进角5,频率8,转速3650.
影片:

网友:
DannyWang发表于2014-03-31 14:36:47
X3搭配好盈铂金50A搭配天蝎星HK2520-1880KV,Store 储存定速模式,进角5,频率8,转速3650.
影片:
多少电机齿?油门曲线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