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2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大疆精灵2要做到设置多航点飞行,是不是必须配置ipad的地面站,我是三星的平板,能做地面站吗?

网友:
怎么设置??要外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A:
精灵没必要配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没必要配地面站

我看介绍上说可以设置航电,16个?还是多少来着,不配地面站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地面站可以连笔记本电脑,如果一定要用平板,就只能用ipad,因为只有苹果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可以连笔记本电脑,如果一定要用平板,就只能用ipad,因为只有苹果的app

十分感谢!

网友:
话说这个地面站怎么用?

楼主:
话说我的机子还没有回来,等回来了再看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