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炸机了,H3-2D摔了可以保修吗?

楼主(2014-03-28):
返航的时候高度不够,图传信号丢失,直撞别人阳台。云台通电摆动的时候 振动感强烈,是摔坏了吗。

网友A:
终于炸机了??难不成楼主从一开始就做好炸机的准备?

网友:
慰问楼主,大疆估计收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炸机了??难不成楼主从一开始就做好炸机的准备?

其实一般情况 很难炸鸡,我从来都是在市内飞行,这次是由于高度不够 直接撞向建筑物了,损失不大。 RP好,直接飞到别人9楼阳台上反扑着了。。哈哈。fpv  hub 板 坏了,直接不要那个板子,把线全部改到机身内部,osd也移进去

网友A:
市区飞得特别小心。我市区飞都是飞上几百米,没东西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区飞得特别小心。我市区飞都是飞上几百米,没东西撞

我是在楼顶起飞,osd高度数据好像是显示的相对高度。 我在6楼起飞,20M高度,按道理返航的时候应该要爬升至40M

网友A:
飞控高度是以你起飞点开始算的。。。NAZA不能设置。。。WKM和A2可以设置返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高度是以你起飞点开始算的。。。NAZA不能设置。。。WKM和A2可以设置返航高度

精灵2 是NAZA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高度是以你起飞点开始算的。。。NAZA不能设置。。。WKM和A2可以设置返航高度

不能设置返航高度的确有点坑。。我有一次差一点撞楼顶了,以后再也不敢飞低了,有房子的地方。大疆太小气,加个高度返航没成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