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550+狗思左右摇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03-28):
先上配置:DJI F550全套:原装动力+v2+狗思+4s电(8寸桨)+图传等,满载重量是2.36kg感度一开始用的是推荐感度170 170 150 140 170 170,拍的时候总是会有左右轻微摇摆的情况,请看视频:

后来在论坛里面学习了一下,看到有些人把航向角感度调到100以下改善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把航向角感度改为100了,在周末的时候再飞了一下,结果摇头现象比第一次还要严重(这一次风比上一次测试时大),跟嗑药了的似的。
视频如下:

后来我把航向角感度降到80,效果和100的时候差不多。
之后又把桨全部都拆下来重新做了桨平衡,机器重心也再次确认了,然后用遥控器上的X1实时调整航向角感度(70-180),感觉不管怎么调航向角感度都还是会有这种现象产生(调试了蛮多次,不过没摄像,视频就不上了)。最后我调到130多虽然还是有但是感觉稍微好点。

这种轻微左右摇头的现象后期处理也不太好处理,用增稳插件基本没什么效果。
请问下各位老飞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改善甚至是解决这种摇头的现象?
你们飞2轴云台肯定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吧?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你的可以飞多久?

网友B:
方向感度影响的是你打方向舵时候的灵敏度,跟俯仰横滚高低感度不一样……六八轴摇头是通病,用三轴云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可以飞多久?

3.6V报警,9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感度影响的是你打方向舵时候的灵敏度,跟俯仰横滚高低感度不一样……六八轴摇头是通病,用三轴云台吧! ...

二轴云台确实是没办法完全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别人拍的视频,只是偶尔很轻微的摇一下,不会像我的这样这么明显,频率这么高。

网友C:
我用pantom 2 + H3-2D试了,降方向感度是不行的,我的办法是一直增加感度到250, 出现震荡,然后减少到220,效果有明显改善。

80-250这个区间,我用四块电池,飞了九个起落慢慢测试的,事实证明,减小方向感度,治不了摇头晃脑,增大方向感度,只能改善,无法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pantom 2 + H3-2D试了,降方向感度是不行的,我的办法是一直增加感度到250, 出现震荡,然后减少到220, ...

你有没有试过高速飞行?感度调这么高,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震荡或者果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高速飞行?感度调这么高,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震荡或者果冻?

试过15米/秒的速度飞行,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15米/秒的速度飞行,没有果冻

那我回去再把航向角感度调高点试试,理论上把感度调高而减少摇头的现象是不成立的,问DJI的技术也是说把航向角感度调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回去再把航向角感度调高点试试,理论上把感度调高而减少摇头的现象是不成立的,问DJI的技术也是说把 ...

我和DJI技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让我加大感度试试的,看来我们碰到的不是一个技术人员

网友D:
似乎这个机架一直都是摇头,不过你这个真的有点严重,我的没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DJI技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让我加大感度试试的,看来我们碰到的不是一个技术人员

可能,呵呵,明天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这个机架一直都是摇头,不过你这个真的有点严重,我的没那么严重

第二段调小航向角感度了摇头很严重,第一段稍微好点,你的比我第一段视频里面的要好些吗?

网友D:
这个要看现场风大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现场风大不大了。。

没风或微风的时候有摇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风或微风的时候有摇头吗?

有一点点,不过很小

网友:
我的航向角是180 之前调过小感度不行,也是摇的厉害。有机会在试试往大调整调整。

楼主:
kingwen123发表于2014-03-28 14:38:33

有一点点,不过很小
你的是什么配置啊?怎么设置的?

楼主:
怡文心士发表于2014-03-28 15:49:06
我的航向角是180 之前调过小感度不行,也是摇的厉害。有机会在试试往大调整调整。
你的调到180也很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调到180也很摇吗?

还好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DJI技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让我加大感度试试的,看来我们碰到的不是一个技术人员

今天用又用遥控器实时调参了,这次把调参范围加大了,调到190的时候微风悬停慢速飞行的时候摇头现象不是很明显了,再往高调也没什么变化了。
调的差不多的时候电池用完了,改天再试试风大的时候和***飞行的时候的摇头情况。

楼主:
你的感度调高测试过了没有?我今天测试了一下,还是有点效果的

网友E:
还是有点晃动,但已经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点晃动,但已经好很多了。

你现在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感度多少?

航向角感度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