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指教关于如何解决kst315螺丝松甚至会飞出来和电路板上贴上一层绝缘胶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刚买了三个kst315,听说kst的舵机
一:螺丝松甚至会飞出来,是真的吗?是否要打胶?
二:新舵机是否要拆开后盖,在电路板上贴上一层绝缘胶?
请问:如何解决,是要加螺丝胶和绝缘垫片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3个215曾经各有2-3个螺丝在飞行中松开。上螺丝胶后解决。

网友:
前几天修机也发现我的215机壳螺丝出来了,然后拧也拧不紧,感觉滑丝了!看来这神舵也得在优化优化!

网友:
飞机震动处理干净了,螺丝是不会松的。

网友A:
还是上螺丝胶安全点...要不然会得不偿失啊

楼主:
老金发表于2014-03-28 04:25:40
3个215曾经各有2-3个螺丝在飞行中松开。上螺丝胶后解决。
要垫绝缘胶片吗?

楼主:
一路乐淘淘发表于2014-03-28 08:36:13
前几天修机也发现我的215机壳螺丝出来了,然后拧也拧不紧,感觉滑丝了!看来这神舵也得在优化优化!
要垫绝缘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螺丝胶安全点...要不然会得不偿失啊

上螺丝胶后 后期维护麻烦啊 万一宁不下来螺丝了怎么办啊 那个十字螺丝很容易滑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垫绝缘胶片吗?

我没有垫。
金属和金属连接件加螺丝胶是基本机械常识了,和震动没震动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老款的是没有绝缘垫的,后来的好像已经有绝缘处理了吧,螺丝就打点低强度的螺丝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