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发一个d10加装双高频头的详细帖子吧~A7105+NRF24L01

楼主(2014-03-28):
怎么说呢,虽然坛上有很多教程,但d10加双高频头的还真没找到,先感谢下面几篇充当我的老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72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298

接线图在此,a7105要飞五根线,nrf要飞六根线,解决很多人困惑的一个答案是如何切换,主机片选的脚有两个,一个是tms,一个是tck,两个芯片多数线并联着接,scn这根线分别接到控上的哪个点就决定了端口。tms对应程式配置里的a13,tck对应a14。

开搞

淘宝直接买的高频头,我懒得整外置天线了,这些高频头不会用来飞大机机,也没必要在意功率什么的。

一开始但心飞线会不会太长,但对后期布线没底,先全长跳线接上再说。

接线看我的图看不出来,看楼上的链接吧,有人是焊在原控高频头上的,我是焊在插座上的,因为焊点更大,而且会被高频头插上盖住,比较整齐。

完成,发现线长的好处可以任意排布,天线的排布费了点我的心思,从原理上来说,全从一个天线里穿过是不好的,也不应接近任何金属,两根天线并排更不好……

最后,我把a7105放在了左手握把处,天线侧放,看到边上那小细线没,nrf没办法,还是只能从主天线里穿过,两高频头用3M双面胶粘上,线理好,搞定。

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来了,我也是找了很久,焊好后选择对频协议时,会发现hisky和flysky前面都有个星号,而且对其进行操作无效,我几乎怀疑是我焊错了。

后来发现要进入控的u盘模式,找到tx.ini这个配置文件。

打开里面看加红线的两处,如果这里=号后是none,改成相应的A13或A14,另一行代表你的高频头是否支持pa,如果是的话可以设置功率,=0,改成1

current_model=1
mode=2
[modules]
; enable-cyrf6936 = B12
; has_pa-cyrf6936 = 1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 has_pa-nrf24l01 = 1

[calibrate1]
;Aileron (Mode 1)
  max=3813
  min=530
  zero=2171
[calibrate2]
;Elevator (Mode 1)
  max=3549
  min=354
  zero=1951
[calibrate3]
;Throttle (Mode 1)
  max=3698
  min=489
  zero=2093
[calibrate4]
;Rudder (Mode 1)
  max=3867
  min=569
  zero=2218
[touch]
  xscale=197312
  yscale=147271
  xoffset=-404
  yoffset=-20

重新开控,选择协议,对频,一次性成功~
另外当一回伸手党

求v911和fbl100或fbl70的配置文件啊~~~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模块不带pa的话,配置文件里开pa有啥后果不

网友:
进来𡦃习,高深,收藏毕业后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很好,我的已改好,不过楼主全用红线连接估计只能自己看的清楚。配置文件设置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
你好~我是D10加A7105看你的接线图不太懂。能不能详细教教我

网友:
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
技术型的高手

网友(2014-04-30):
新手求指教,双高频头是什么意思呢,是可以换不同的频率从而能用其他厂家的接受机吗,还是距离更远了?求科普,。谢谢

网友(2014-08-27):
D10能否改成12通呢,请教如何改

网友:
请教下,如果D10加装多高高频头,是不是开机等于多个高频头同事工作,这样是不是耗电加大,辐射也加大,还有D10可以加装日冠或者FRSKY的高频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