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做出很V5NB的坦克视频呢?

楼主(2014-03-28):
RT。求指点。

楼主:
视频 1

视频 2

网友:
已经挺V5的啦

网友:
如果把视频的速度调慢点感觉就更好了

网友:
高帧频摄像机拍摄 播放的时候放慢帧数

网友:
更近些拍,远的话,可以考虑去那些落叶很多的地方,多摆几部

网友:
可以试试多角度的,比如顶视或者以炮口视角等,多种穿行,建议可以看看有关坦克的介绍影片,或许有所启发

网友:
多角度。。。。大纵深。。。。拍摄

网友:
越近越威武!

网友:
帮顶。如果能沙尘滚滚的效果更好

网友:
个人感觉,模型摄影作品是否拟真的关键是处理好景深。
原型摄影,由于真实景物一般距离摄像者相对较远,且军事题材作品的背景同样也是烘托主体氛围的关键,因此摄影师一般会采用大景深处理画面,即不会将远处背景虚化;而模型摄影中,由于模型距离摄像机较近,即使采用短焦、小光圈的镜头也很难使模型与背景同样清晰,从而造成“玩具”的感觉。相关的概念可以参考下“移轴摄影”。
因此,模型摄影时应尽量增大模型与镜头间的距离,开启小光圈,不要拉近镜头;如此,成图后的模型占画幅比例较小,用PS裁剪下画布范围即可。从这个角度上说,器材选择全画幅的相机最好。

楼主:
楼上的都是摄影牛人啊

网友:
赞一个先,感觉好轻啊,看你开的很爽

网友:
摄像机最好在低处,从低处往上带斜角移轴拍摄,背景尽量去野外,不要能看到居民建筑。再者模型要有重量感,那就从悬挂入手。外观要乱一点, 履带 挡泥板这些地方弄些泥巴。多看看坦克宣传片

网友:
上云台微距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