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300W的开关电源搭配B6,B6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4-03-28):
手上有个350W的开关电源,电源有3个输出端
请问各位大神,开关电源接上B6,B6可否正常工作?还是会烧掉?…………

网友A:
输出是多少伏的,只要输出在11~18v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关键是电源的输出电压。功率太大无非费电呗!

网友:
符合B6输入电压好用的

网友:
b6没有那么大的功率....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多少伏的,只要输出在11~18v肯定没有问题!

电源输出是24V的

网友:
24V那就顺便上个PL8呗

网友:
24V不能用。

网友B:
我的特地配一个12V2A的小电源,设置最快充电的模式也才0.7A充电电流。
我觉得电池充电的速度越慢越利于电池保养,0.1C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特地配一个12V2A的小电源,设置最快充电的模式也才0.7A充电电流。
我觉得电池充电的速度越慢越利于电 ...

你干脆不用,更利于保养

电池本来需要在充电速度和使用寿命上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不用,更利于保养

电池本来需要在充电速度和使用寿命上平衡。

我说的是0.1c率充电,不过我没说的是:我电池是2200mAH的,通常我设置两个档位充电,0.4A&0.7A
由此可见并不是完全照搬。
充电慢点更安全,有利电池保护,这你没法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