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请问飞越T960 的架子卸掉两条机臂 当四轴架子用可以吗

楼主(2014-03-28):
如题 ,各位大神 请问飞越T960 的架子卸掉两条机臂 当四轴架子用可以吗,要不要调节剩下四根机臂之间的夹角什么的,对飞控有无影响

网友:
那得改中心板

网友:
HIGH ONE惹的祸?

楼主:
一语中的啊

楼主:
用对角线的孔位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对角线的孔位不行吗

不行,四个机臂之间的夹角得一致

网友:
8变4容易,6变4真的有点难度
Tarot T960改可以,摘掉两根定臂,中心板重新开孔对称定位4根动臂。总体而言难度不小、很不值得。

问题:楼主干吗需要那么大尺寸的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