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咏96650+AR0330用的三轴云台已改好,效果如愿,有图,无视频

楼主(2014-03-28):
三轴太难调,搞了三天才成,调好后稳就一个字。。

重量太轻,改云台麻烦,于是,拆开壳子,在里面灌上硅胶加重,然后稍配了一点重,成了,

网友A:
请问你那个俯仰电机是多大级别的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那个俯仰电机是多大级别的2212?

对,自己改的,用7.4V,力很大,可以固定翼用。

网友B:
请问云台多重啊,参考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云台多重啊,参考啊,谢谢!

加记录仪总重340G

网友C:
请问楼主,换镜头 原镜头怎样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换镜头 原镜头怎样拆下来

拧!!

网友C:
谢谢楼主!不用掰开机壳吗

网友D:
你好,我买的是同款相机,请问视频线怎么做啊?还有电源线,能否给个图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不用掰开机壳吗

原机镜头短,要打开壳才能拆,镜头下有一圈白色的胶,用刀一挑,一撕,整圈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买的是同款相机,请问视频线怎么做啊?还有电源线,能否给个图片,谢谢

我是剪了一个USB线,把里面的电源接到电调的BEC上,视频线就是3.5MM, 3线的耳机插头,要试着找到哪两 条是AV线,或反正级

网友:
多谢了!有空也试试。

网友E:
拍摄效果如何,果冻吗?上视频学习下……另云台是什么云台?改装难度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摄效果如何,果冻吗?上视频学习下……另云台是什么云台?改装难度大吗?

不果冻,云台是手工制作的,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摄相机,还买了套2208的云台,都刚到,试装了一下.普通云台肯定不能直接用这个摄相机,反正要改的,不过我想试试看不加重相机行不行

另外,前天对比了两个摄相头和这个摄相机的实时输出画面,虽然颜色艳,清晰度不高,让我一下子想起几年前用的ZI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摄相机,还买了套2208的云台,都刚到,试装了一下.普通云台肯定不能直接用这个摄相机,反正要改的, ...

实时输出,你说的是AV输出的清析度吧,

网友: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我是来看效果 和价格的

网友G:
想问问LZ是如何稳固安裝该记彔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问LZ是如何稳固安裝该记彔仪的?

下面没有地方安装,我是打个孔,用自攻螺丝强拧。。

网友H:
自改三轴是不是就是买个扩展板,然后弄好自己重新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改三轴是不是就是买个扩展板,然后弄好自己重新调参

嗯!

网友:
楼主  我现在也有一个两轴的云台也想跟你学习怎么改三轴的,希望楼主指点一下QQ353105458,楼主能不能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呀

网友:
联咏咋固定的,头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