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后在水中捡不到怎么办啊

楼主(2014-03-28):
失控后在水中捡不到怎么办啊

网友:
小绳子,绑一团毛巾,扔过去。

楼主:
小绳子,绑一团毛巾,扔过去。
然后呢

网友:
呵呵,点根烟,看着船慢慢漂,也挺惬意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饿了,怎么办?”

网友:
拉回来啊

网友:
我想过在船上装个小瓶子用1到2米绳子.用第三通道,失控就放它出去,就能知到船沉在那了!不过船都插水.就不好用了!

网友:
喊回来,一定能回来的,沉了不算

网友:
问题已经多次讨论过

网友:
提控回家吧。

网友:
抛一个西瓜下水,然后喊,返来呵……

网友:
建议去买根钓鱼用的海竿,带滑轮的那种。如果抛锚100米以内是管用的。(我刚玩船就是这副德行,抱条船再扛一把钓鱼竿。还是管用的哦)至于你的抛竿准确度怎么样。不知道。可以先去练习抛竿

网友:
单纯的失控可以关闭手中遥控器开关,重新开机,多试几次。应该还能控制,现在的遥控器都带失控保护的。油船就不提了

楼主:
单纯的失控可以关闭手中遥控器开关,重新开机,多试几次。应该还能控制,现在的遥控器都带失控保护的。油船就不提了
问题是怎么拿会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怎么拿会来啊

上面说的两条  看不懂的话  你只能下水拿回来了,不会水的话收控回家

网友:
保留底裤,其余脱光,下水捞。。。。(水深危险,有命才有船)

网友:
救援船的干活

网友:
有同伙再去玩,自己玩的话起码有两套船,玩之前要有这样的意识,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

网友:
同意楼上的,所以现在船多起来了!

网友:
游过去,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