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Wookong-M/A2/Naza-M 指南针干扰现象分析

楼主(2014-03-28):
Wookong-M/A2/Naza-M/phantom 指南针受干扰现象分析

产品平台:Wookong-M/A2/Naza-M/Phantom系列
个案分析:
平台信息:S800 EVO + WK-M + Z15 GH2

现象简单描述:
搜星正常,无红灯闪烁后起飞,起飞后操作手感不顺畅,打舵有较大的延迟性,飞机自己偏移较严重.最终无法控制飞机炸机。

如何分析为干扰:
1.       飞机状态:飞行时飞机难以控制,自己偏移较严重且打舵修正有较大的延迟。(指南针的干扰也会导致姿态和加速度的不正常).
2.       云台状态:云台未手动打舵出现自己偏移现象。(云台与飞控搭配使用,指南针与云台的方向有关,IMU与云台的俯仰横滚有关).
3.       数据中:从数据中看磁力计模,正常值的范围在[750 - 2250],如值已超过或者起初数据平稳在1500左右,一下子到了2100,也有可能是干扰的现象。

正常模值范围

客户数据中指南针模值

通过与客户的了解,炸机前已飞行了3个架次并未注意到异常,结合上面两张图,客户飞机从上电开始,磁力计模一直处于2300左右,一段时间后已经接近3000,已经造成了较大的干扰。
疑问点:同一地点已经正常飞行3个架次。指南针一直处于受干扰的状态下飞行,相当于一直处于危险环境工作,这种干扰不会百分百造成事故,但却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如何避免干扰/炸机:
1.       半径150米内有高压电线,军事基地,建筑工地,变电厂,手机基厂不可飞。
2.       场地首次飞行先进行GPS模式悬停飞行,观察飞机飞行状态。
3.       如感觉打舵有迟缓,飞机自己飘动,或者出现飞机姿态与打舵不对应,建议立即降落。
4.       建议将手动模式保留,在遇到一切异常情况时,可切手动模式控制。

网友:
4.       建议将手动模式保留,在遇到一切异常情况时,可切手动模式控制。

关键时候切到姿态行吗?必须手动吗?

网友A:
切手动,菜鸟用手动,大哥确定吗?姿态不行吗

网友:
目前90%的小白都无法用手动模式飞,都是等死的节奏

网友:
手动模式是用手拿着飞机跑是吗?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纯手动 模式简直没法驾驭,很容易就翻过来直接扣地下! 模拟器中就有纯手动的 四轴 我玩过太难控制了

网友:
玩直升机的表示保留手动模式无压力,一键回航靠关控。

网友:
原来有副翼450飞多了,表示手动无压力!

网友(2014-08-19):
引用 网友A:
切手动,菜鸟用手动,大哥确定吗?姿态不行吗

姿态状态指南针也是工作的啊

网友:
马上切换手动,对于新手肯定炸鸡。。。。。。。有飞6通道直升机的可以切换手动试试

网友:
引用:
如何分析为干扰:
1.       飞机状态:飞行时飞机难以控制,自己偏移较严重且打舵修正有较大的延迟。(指南针的干扰也会导致姿态和加速度的不正常).
2.       云台状态:云台未手动打舵出现自己偏移现象。(云台与飞控搭配使用,指南针与云台的方向有关,IMU与云台的俯仰横滚有关).
3.       数据中:从数据中看磁力计模,正常值的范围在[750 - 2250],如值已超过或者起初数据平稳在1500左右,一下子到了2100,也有可能是干扰的现象。

关于1:飞机一旦出现问题,打舵偏移必然导致机身姿态失稳,如果飞手无法熟练掌握手动模式操作技巧,必炸无疑。
关于2:云台上电自检过后,常常会有不朝头的现象,这个是校准不成功还是指南针受干扰呢?(有的时候是在室内通电的出现这种现象),还有又有没有可能是云台遥控器本身就有一定的微调步进误差造成呢?
关于3:磁力计模如果不在750-2250之间是不是就是异常呢,我有好几次坠机数据都超过这个,有的时候竟高达2500-10000,有点离谱吧

最后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如何避免指南针干扰呢。有没有什么专门的工具测量飞行环境的磁场?否则我们有什么信心相信每次起飞之后能保证不炸鸡呢?

网友(2014-11-12):
楼上提到点子上了,楼主能给个答案吗?

网友:
大部分干扰来自自身

网友:
原来不仅仅是我这样:云台上电自检过后,常常会有不朝头的现象,这个是校准不成功还是指南针受干扰呢?(有的时候是在室内通电的出现这种现象),还有又有没有可能是云台遥控器本身就有一定的微调步进误差造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