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飞控校准油门后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咨询大家一下KK的问题。我买的KK飞控版V5.5版本最新V2.9
装机后按说明书操作
1.遥控器相应通道反向
2.遥杆中位设定
3.油门行程校准
校准完后断开飞控电源,YAW旋钮顺时针返回中位.这个时候重新给飞控接电源,电调再次发出滴滴滴滴每秒1次无法启动.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再重新试试,应该可以的,也可参考本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重新试试,应该可以的,也可参考本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032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话说你解锁未。。我记得是油门摇杆向右打解锁(向左打锁定,指示灯熄灭),这时KK飞控指示灯会常亮,再推油门就会看到电机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原使用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谢谢,已经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解锁未。。我记得是油门摇杆向右打解锁(向左打锁定,指示灯熄灭),这时KK飞控指示灯会常亮,再推油 ...

谢谢,已经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重新试试,应该可以的,也可参考本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032

谢谢,已经正常启动

网友:
油门微调调小点就行,我也今天刚装机的,一给油它就开始了旋转,给油越大就转的越快。你的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