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弯大家用副翼还是尾舵

楼主(2014-03-28):
固定翼转弯大家用副翼还是尾舵

网友A:
新手:副翼+升降
老手: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网友B:
两个一起用,

网友C:
我新手,都只用副翼,加了方向感觉转弯半径太小

网友D:
副翼加升降

网友E:
简单转弯用副翼,偏航用方向,对跑道用方向。
转弯不侧滑用方向。
站在跑道边,降落时让飞机冲着自己的肩膀来,减速后打一把方向,有奇效。

网友F:
老手什么都用

网友G:
视情况灵活使用

网友H:
哈哈,我教新学员时,都是用方向舵转弯。
副翼只是“用来修正飞机姿态”的。

网友I:
转弯一般都是打副翼同时拉住升降,注意不要掉高度(主要是拉升降幅度决定),一些平凸机翼的机型才会用到方向使机头不侧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