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赐教zyx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请教一下zyx的使用问题,设置完成后斜盘
舵机
动作没有问题,可是锁尾舵机动作幅度特别小,而且速度很慢,不知道怎么回事,如知道怎么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感度,行程调对嘛。

楼主:
调中立点和感度行程锁尾舵机没有动静

网友B:
看看是否舵機選擇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