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前辈你们好:新手求解答

楼主(2014-03-28):
各位老师前辈你们好:请教 一下,我刚入手的APM2.6+H6GPS,装在自己组装的F450机架上,飞行中增稳模式还行,就是乱跑要不断修正,可是定点和定高模式不只是什么原因,一切换就掉下来了,不能实现你在 视频中的样子。还有 在设置失控保护模式中油门只要低于1016就不能解锁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老师能给解答。谢谢 !

网友A:
这。。。没用过,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B:
你说的定点模式是悬停吧,如果悬停,必须搜星到7颗以上才会稳定。至于定高嘛。。。apm的弱项,我就不说了。你的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看你也郑州的,有时间一起出来飞啊。加我qq17508173

网友C(2014-07-22):
同是郑州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