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折腾四轴个把月的心得,发帖当日记,不定期更新总结

楼主(2014-03-28):
新手折腾四轴个把月的心得,发帖的目的一个是当个记录,另一个目的是或许能帮到刚入门的模友。因为自己也是菜鸟,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共同学习。

》炸机是难免的,一步到位的想法很天真。还是从低价位的电机、电调、机架、飞控开始折腾。

》电机2212够了,虽然能效不高,但是价格便宜,重量轻。

》20A电调也够了,重量轻,能刷固件。电机组合桨后,按5g/w的低能效算,整机1.5kg的重量,悬停总功率也就300w左右,按3s11.1v供电算,也不到30A,每轴的电流也就7.5A左右。

》铝架是个不错的开始,和山寨塑料450机架一样的价格,但是刚性好,震动少,买管壁厚(1.5mm)的那种,免得紧螺丝的时候变形。

》学习一点单片机(或者说Arduino)的基本知识很有用,比如各种接口:SPI,I2C,UART,JTAG,C2等,各种信号:MISO、MOSI,SCL、SDA,RXD、TXD,TCK、TDI,C2D、C2CK,还有VCC、GND、GRN、BLK等。这些在刷固件和连接各种模块的时候需要知道。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2d92f801017g5z.html

》ATmega328p单片机(最便宜的数Arduino Pro Mini,10多块钱)在多轴领域用途广泛,可以搭配GY-86模块做飞控(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7985-1-1.html),可以做I2C-GPS导航板(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3859),还能用于电调刷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有了上面这些基本知识后,做这些并不难,关键成本比直接买成品便宜很多,适合喜欢折腾的人。

》各种USB转TTL线(也叫下载线,下载器)和FDTI模块,都是通用的,有的只是没有把DTR等信号线引出来而已,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报错基本就是DTR没连接的原因。FT232、CH34x、PL230x、CP210x等都是将USB信号转为TTL电平。

》平价电调刷BLHeli等固件,响应速度改观明显,飞控自稳效果改观明显,强烈推荐有条件的模友刷一下固件。电调刷固件的几个参考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72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63
电调型号和触点信息可以查看这个网址: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 ... U1YzdBQkZZRlE#gid=0

》刷电调焊接引线没想象中那么难,把电烙铁搓尖一点,电调电路板的铜箔处涂一点点焊锡膏,再上锡,引线也先上好锡,再把两者连一起上锡。

》网上没找到对MWC飞控几个模式的解释,还是从wiki上找到权威解释,建议仔细研究:http://www.multiwii.com/wiki/index.php?title=Flightmodes,简要说几点:
一、主飞行模式分3种(只能同时使用其中的一种):ACRO、ANGLE、HORIZON。ANGLE模式已过时,建议使用HORIZON模式,它兼顾了ACRO(其他两种都不起用的时候就是这种模式)和ANGLE,遥控器上猛打pitch/roll的时候就是ACRO模式,温柔的时候就是ANGLE模式,网上大部分都是说HORIZON是3D的时候采用,其实是不准确的,它同样会自稳。
二、辅助飞行模式(BARO、MAG、HEADFREE)可以和主模式混合使用,也可以三者组合,需要强调的是MAG和HEADFREE的方向是以激活它们的时候为准的,不是以飞控解锁的时候为准。

网友:
前排花生瓜子

网友:
很有用!我这玩两年的来受教了

网友A:
不要怕振动..调mwc的低通和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怕振动..调mwc的低通和滤波就可以了

个人理解震动一方面会影响飞控,另一方面会影响整体能效,可能还会弄松螺丝或者让虚焊变成没焊

网友:
技术帝   学生伤不起   学过点点皮毛的电子 完全没有用  我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理解震动一方面会影响飞控,另一方面会影响整体能效,可能还会弄松螺丝或者让虚焊变成没焊
...

有些振动可以主动避免..比如浆做个平衡电机做个平衡..但是更多的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螺丝都要用仿松的而且还要螺丝胶..飞控的话mwc硬挂也没问题..低通滤波器效果不错..我一直都是硬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怕振动..调mwc的低通和滤波就可以了

震动必须优先从机械角度消除。能消除多少就消除多少。这才釜底抽薪。
软件只是个扬汤止沸。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记号一下

楼主:
天地飞7遥控器的定时器设置

遥控器液晶屏右下角的定时器,默认设置是K2打在1或者2上(也就是中或者下)开始计时的,估计大部分人都已经根据网上的教程利用两个混控将K2改成三段开关用于飞行模式控制了。如果把自稳放在K2的0(也就是上)上的话,计时器是不计时的。建议大家将计时器的控制放在油门上xx%上,这样比较实用,也好理解。选一个恰当的百分比设置,比如10%,这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设置,只要10%以上就计时,也可以用更接近实际情况的一个值,比如机子悬停的油门大概是50%,那就设定在40%,这样油门在40%以上的都计时。只有比较准确的计时了,定时器的报警设置才有意义。如果采用默认设置,并且刚好自稳放在K2的0上,又采用了全称自稳,那右下角的数字是永远不会跳的,计时器就失去了意义。操作方法见下图。

再说说遥控器液晶屏右上角的定时器(这个其实就是计时器),这个数字显示的是遥控器的总开机时间,单位是分钟(右下角的单位是秒)。这个计时器可以用来给遥控器的电池计时,每次换电池后,清零一下右上角的计时器,这样就能知道遥控器的电池用了多少时间了。具体操作是用上下键高亮需要清零的数字,然后长按中间的确定键即可。

油门控制计时

油门控制计时

天地飞7遥控器

天地飞7遥控器

楼主:
天地飞7遥控器混控设置和MWC飞控的配合

目标:K1用于设定MWC飞控的主飞行模式(通道7->AUX2),K2用于MWC飞控的辅助飞行模式(通道5->AUX1)
K配合K4还能成伪三段开关:
K1打“上”:AUX2低。此时如果K4(默认一直打在“下”)打“上”,AUX2高
K1打“下”:AUX2中。此时如果K4(默认一直打在“下”)打“上”,AUX2等效高
K2和K1完全没关系,不会冲突,可以设定:定向、无头、定高。

三个混控设置

三个混控设置

楼主:
本人的天地飞7遥控器的中点输出是1520,虽然可以通过微调将其改到接近1500,但是几个开关没法微调了,所以还是修改了固件中config.h的遥控器中点设置,将其改为了1520
#define MIDRC 1520
1520是天地飞7遥控器的正常中点值?还是个案?大家的中点值都是多少?

楼主:
UBLOX LEA-6H和NEO-6M的主要区别在于GPS模块:前者模拟和数字部分分开,抗干扰能力强。后者是一体化设计,体积更小,成品价格大概只有前者的1/3。
参考网址:http://gpsbaby.com/products.html

楼主:
第一次尝试MWC的无头模式(HEADFREE),豁然开朗,再也不担心因为多轴自传、YAW转向、风吹等导致看不清方向了。

简单讲就是一句话:保持人(遥控器)的朝向不变,飞行中打开无头模式,遥控器的pitch/roll方向就和起飞时一致了,不管此时机头是哪个方向。

比如起飞时人朝北(机头应该也是朝北),遥控器的pitch/roll杆的“前后左右”对应“北南西东”。起飞后激活无头模式后,不管此时机头是什么方向,只要人朝北,pitch/roll杆的“前后左右” 还是对应“北南西东”,多轴的飞行方向和遥控器pitch/roll杆的方向是一种绝对(而非相对)的关系。

网友:
不错,只能怪自己没好好上学啊- -

网友B:
楼主的四轴做都得很漂亮,给些配置参数呀!能多上几个靓图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四轴做都得很漂亮,给些配置参数呀!能多上几个靓图更好

新手做的,能飞稳是第一要考虑的,外观根本就没考虑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做的,能飞稳是第一要考虑的,外观根本就没考虑过。

给个轴距和设备参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轴距和设备参数呀

450轴距,v2216kv900电机,天行者40A电调(刷BLHeli),乾丰1047桨,狮子3s5200mah,MWC 2.5 SE飞控,天地飞7遥控器。
总重量在1.3k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轴距,v2216kv900电机,天行者40A电调(刷BLHeli),乾丰1047桨,狮子3s5200mah,MWC 2.5 SE飞控,天 ...

谢过了

楼主:
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配置,不具参考价值,反而可以当反面教材。
当时的想法是想配的多留点余量,载重可以大点,所以配了2216电机和40A的电调,其实完全没必要。

网友:
楼主  好强 0 0  厉害啊

楼主:
开始折腾APM飞控。出师不利,买到个硬件有问题的,APM飞控上的数传接口上的TX和地线短路了
具体看此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916
卖家也是相当的不负责任,搞了两周才发了个好的过来,还发错地址,赠品也没了,白白浪费两个周末。

楼主:
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730设置6段开关的时候,碰到该贴75楼层一样的问题,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天地飞遥控器中点是1520的原因,该贴中的设置是针对正常中点在1500的机子的。如果按原帖中的设置,位置4的值大概是1627,落到了位置5上了。
解决办法:混控2中的k3的位置由原来的30%改为25%,这样1、3、5和2、4、6的值分别是1193、1475、1696和1320、1602、1821

楼主:
引用一下网友fryefryefrye的解答:
APM是自动微调。
1.保持解锁操作15秒解锁。
2.在无风环境下,自稳模式下,手动保持飞机悬停1分钟。
3.降落后手动然后加锁。
飞机就自动微调到水平。

楼主:
机子难看了点,但是几个关键的数据还是不错的,记录一下。

apm+gps+数传

apm+gps+数传

震动数据xyz

震动数据xyz

震动数据xy

震动数据xy

震动数据z

震动数据z

compassmot

compassmot

楼主:
整机效率也不错,粗算了一下,1400g左右的重量,3s电池,悬停电流在15A左右,整机功效在8g/w左右。

1400g悬停电压电流

1400g悬停电压电流

楼主(2014-05-06):
引用 网友A:
不要怕振动..调mwc的低通和滤波就可以了

低通知道,滤波是哪项设置?

楼主:
测试了一下手头的一块3s2200mah的狮子电池(不是36楼那张截图所使用的电池,那块是5200mah的)的放电曲线。总重1260g,室内悬停了大概9分钟,BB响开始警报(警报电压位3.3v)。tlog中显示的电压(左侧数值)已经经过校正。电流(右侧数值除以100)没有经过校正,从容量来推测应该误差也不大了。

楼主:
在“失业中”老师的帮助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用arduino pro mini和红外二极管做个SONY NEX-5R的红外遥控器,测试成功,包括直接快门、延时快门、录像。等ATtiny85到手了,做个有实用价值的。

楼主:
在此贴的指引下,做了一个数传转蓝牙的,方便没有OTG的平板和手机使用地面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148

网友C:
都是宝贵经验。
我也是新手,根据自己理解,斗胆指出几个问题。
1. 计算电调负荷,不能只算悬停,要考虑余量,实际飞行有可能遇气流,惯性等。
2. 焊接电路板最好不要用焊膏,松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宝贵经验。
我也是新手,根据自己理解,斗胆指出几个问题。
1. 计算电调负荷,不能只算悬停,要 ...

1.说的好,我后来也测试了一下,定高模式下跑极速,电流到了40A,几乎是悬停的3倍,不过用20A的电调还是足够的。
2.听说焊锡膏有腐蚀性,松香没有,但是我用下来,感觉松香上锡还是有点难。

网友:
别的看不明白。不过不同意楼主第一条。。。

楼主:
前段时间在折腾联咏NT96650记录仪,相对她265包邮的价格,拍录像真是不错,拍照片有点失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028

楼主:
看完这个就算APM入门了: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table-of-contents/
实在啃不下去的还有一个中文的可以参考,虽然内容少点: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E7%9B%AE%E5%BD%95/

楼主(2014-06-08):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数传距离缩水严重
昨天终于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用了一根网线来加固脚架,导致天线的信号衰减严重,可能是被方向话了,导致几十米远地面站的信号就很差了,以前在200多米的高空信号也是很好的,现在100米就不行了。

楼主:
另外意外的发现直接用17厘米左右的网线做天线,信号要比数传自带的天线好很多。上楼中所说的网线已经被下图中底部的绳子替换了。

楼主:
数传自带天线拆了,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今天测试又出来个新问题,数传空中端噪音信号很大,飞机飞远后,信号还不错,但是噪音也大,两者快相等的时候,地面站丢失信号。
经测试是记录仪产生的影响。只要开了记录仪,数传空中端的噪音大概会增加10db。下图中红色线条开始彪高就是开启了记录仪。

楼主:
看来汽车之家的联咏方案记录仪测试贴中提到对GPS干扰是挺厉害的。
http://club.m.autohome.com.cn/bbs/thread-c-2299-23916049-1.html

楼主:
此贴不错,收藏一下:
《普及贴,无线传输干扰和天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393

网友D:
问一下,我跟你一样3DR433数传,一模一样的,我距离为啥只有20m?怎么办?

网友:
不错 好些经验值得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我跟你一样3DR433数传,一模一样的,我距离为啥只有20m?怎么办?

看看两端的rssi和noice是否正常。
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中3楼的回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829

网友:
受用了,关注楼主更新~~

网友D:
比较典型的一个日志,随着距离增大,error参数不断上涨,距离只有不到2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典型的一个日志,随着距离增大,error参数不断上涨,距离只有不到20m

先把error这个参数从图上去除,或者右击显示,因为这使得其他参数看不清了(等于是把其他参数缩小显示了)。
初看好像信号衰减的很快,感觉天线(或者连接)有问题。要不你将一端的天线拿掉,看一下,如果也是这样的数据,那就表示这个天线或者连接有问题。然后再尝试换另一端的天线测试。

网友:
相当不错的经验,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4-07-11):
起飞就炸机的我 还有发言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