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方框框是神器的该醒醒了

楼主(2014-03-28):
方框形状的架子,用料比X形多接近1.5倍的管材,例如轴距650的四轴,x形最多需要两根0.7米的管材,方框形状需要最少四根0.5米的管材;中心板更多出不止一倍的面积;框架的管夹要用到20个,X形16个,这是管夹;
如果用弯头什么的,那个没有可比性,X形可以只有一个接头需要处理,框框需要四个接头需要处理。

用料多必然重量大,排除中心平铺带来的对比杠杆原理的多出的做工,续航时间大打折扣。

方框形状抗扭差,抗扭主要依靠管夹的夹持力或者是弯头螺丝的固定,扭曲变形不能自己回位,不象X形传统结构,力臂扭转可以自己弹回去,这是致命缺陷。

再来聊聊多轴的定位,如果要飞高飞远飞快,建议还是用固定翼,如果要在空中玩3D花样,还是用直升机,看看是不是进错了门。我的愚见是,多轴要的是精确的定点定位,稳定的航线,我的愚见哈。

至于果冻问题,电机,桨的平衡性,相机的帧数越高,果冻越小,可以通过电机桨的动平衡,调高相机的帧数,完全可以解决。如果嫌动平衡麻烦,可以用减震板。云台就不说了。

现在在金源乐智的鼓吹下,木头塑料水管接头,什么都上,安全吗?居然有人用pvc线管也做四轴来飞,那材料安全吗?有人提醒吗?金源乐智有站出来提醒吗?不浇浇冷水,能醒吗?

上两张照片,都是我亲手做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有人用pvc线管做机架也在飞,作为论坛资深前辈,本应该提醒其安全性问题,看看我们的老前辈怎么做的吧:

楼主:
玩玩可以,远离人群,安全第一。

网友A:
又该打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该打起来了...

安全无小事,必须据理力争毫不妥协。

网友:
确实应该提醒,安全无小事

网友B:
X型,每个机臂独自跳舞放大振动怎么说?

网友C:
你这样做,框架机架重量太重了!!!
同样材料、轴距下,当然X机架更轻!所以说,框架机架必须选用轻量化材料制作,我的钢丝小板凳空机才166克,如果用管夹和碳管的话,那谁也做不到这么轻的,所以说同等材料、轴距下,框架机架当然没得重量优势,但是选用轻量化材料制作的框架机架的结实强度是X机架没得比的,各有各的优缺点,没有谁好谁坏,只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罢了!
另外你这样说老金有点过了,框架机架在国外早就有了,老金不过是个实验者,这个论坛就是需要这种自由开拓的精神,人家老金不过是把自己的实验结论通过图文、视频的方式发布出来,供大家参考、研究罢了。

网友:
~最好是用单车轱辘,O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型,每个机臂独自跳舞放大振动怎么说?

又不是软木条做的机臂..照你那么说x的都飞不起来了

网友:
既能精确航线,又能特技,不很好嘛,最好还能像固定翼那样远距离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框架机架重量太重了!!!
同样材料、轴距下,当然X机架更轻!所以说,框架机架必须选用轻量化 ...

166克?给你看个70克的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92648&extra=

选用更轻的材料没有错,但是起码的强度要有保证吧,毕竟天上飞的,安全第一,pvc线管做个框框就飞,安全吗?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安全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怎么玩是各自的喜好。 但是必须是以安全为前提。就算是推荐,首先也必须强调安全问题。航模不是玩具啊。其实用pvc 我只看到论坛有人拿这个到复杂环境飞,好像航拍啥的。这是完全很不负责人的做法。 出了事才会后悔莫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做,框架机架重量太重了!!!
同样材料、轴距下,当然X机架更轻!所以说,框架机架必须选用轻量化 ...

分享是好事,没有否定,但是一味神话(无视存在的问题),罔顾安全(为pvc线管叫好),这就需要醒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6克?给你看个70克的吧

嘿嘿,你这个70克!确实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你这个70克!确实牛B!

谢谢夸奖,只是希望大家机架做好后做做静态测试,安全无小事,认真对待不会错。

网友D:
有必要另开一帖互嗆吗?

这讨论区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另开一帖互嗆吗?

这讨论区怎么了.....

没有那意思,只是提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网友:
我的机子给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指点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流行的永远是对的 永远是被检验的 适合大多数状况的,框型的  玩玩可以,不适合普及,没啥普及意义

网友E:
提示安全固然好,但是没有必要针对个人吧?都是模友,用“鼓吹”这种词不恰当吧

网友:
安全无小事

网友F:
固定翼也区分玩花样的3D机,玩速度的涡喷和涵道,直升机也分像真机和3D机

多轴为什么不能分为航拍的定点定位伞状机,和玩特技高速FPV的环状机呢?

百花齐放的时代,不能说出来一个新鲜事物就不断的打压

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需求不同,甚至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需求

我就原来追求多轴的稳定和定位精准,时间长了发现真没什么意思,就转固定翼了,但现在发现有了多轴的高速和花样机我肯定还是喜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也区分玩花样的3D机,玩速度的涡喷和涵道,直升机也分像真机和3D机

多轴为什么不能分为航拍的定点 ...

是提醒,不是打压,提醒注意安全问题,提醒框框抗扭的问题,提醒注意机架的强度问题,提醒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示安全固然好,但是没有必要针对个人吧?都是模友,用“鼓吹”这种词不恰当吧

还用更明显的吗?作为一个论坛资深老模友,这是应该的吗?

网友:
默不作声,静观其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用更明显的吗?作为一个论坛资深老模友,这是应该的吗?

这哥们又不是商家,不是卖pvc管子的只不过看到别人diy,然后支持一下,无可厚非的。至于你说的安全,如果真的坠机,都是一样危险。如果正常飞行,按照pvc的强度足够胜任的。pvc管材的抗压性等都是很优异的。
有事说事儿,别轻易的去针对别人啊,咱都是模友,又不是敌人

网友G:
注重安全不错,不过我没看出pvc安全性有什么问题,望楼主详细说明。毕竟是模型,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使用,X型在闹市飞也是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哥们又不是商家,不是卖pvc管子的只不过看到别人diy,然后支持一下,无可厚非的。至于你说的安 ...

安全无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重安全不错,不过我没看出pvc安全性有什么问题,望楼主详细说明。毕竟是模型,在一定限制条件下使用,X型 ...

pvc线管强度差

网友:
应该是不能长时间暴晒

网友H:
问题1:PVC线管怎么就不安全了?

问题2:您在做环形或者日字型机架之前,是否知道其缺点?

问题3:你也做了一个环形机架,其他模友也做,有何不可?

问题4:你现在是不是在“鼓吹”环形机架不安全?

问题5:你那70克机架强度够吗?安全吗?这安全的标准是什
么?

问题6:金源乐智前辈的视频多是在郊区无人地带拍摄的,这本身就是在以身作则提醒模友注意安全,您发现了吗?

问题7:这提醒注意安全本来是好事,您这指名道姓的,合适吗?

楼主:
再不警醒,还不知会发展成用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说不说是我的本分,听不听是你的自由。

网友:
所谓的差是多少?有数据不,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
我觉得强度还可以接受..关键是你要说硬说环形抗扭多好真心扯淡..那形状就不可能抗扭好伐...不管是用pvc头和管夹的...管架还好点..pvc真心没办法抗扭..管夹的话又会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PVC即聚氯乙烯。
[1]聚氯乙烯,英文简称PVC(Polyvinyl chloride polymer = PVC 分子结构),是由氯乙烯在 ...

这里说了一些PVC的特性,但是应用在多轴上的优缺点似乎不是很明白,至少我们这些外行看不懂,另外即使存在缺陷,补充说明就好了,没必要说一些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1:PVC线管怎么就不安全了?

问题2:您在做环形或者日字型机架之前, ...

问题1:pvc线管强度太低,耐候性差,对温度敏感,不适合做机架。
问题2:我自己也做了,发现抗扭力差,结构耗材,重量大==一楼有。
问题3:我确实在鼓吹框框机架不安全,结构本身差,用材上还不规范,必须警醒。
问题4:我那个70克机架的帖子你看了吗?我有做静态测试,用的碳纤维和环氧树脂,炸过一次,炸断过一根机臂,是碳管断,结构强度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1:PVC线管怎么就不安全了?

又增加了
问题2:我在做框框以前没考虑到扭力问题,没人提醒我,我做出来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改成了现在的H形。

问题6:有图为证,我认为金源乐智自己是注重安全的,但是没有作为一个资深前辈做到提醒的义务

问题7:各种旁敲侧击没任何效果,只有指名道姓指出,说不说是我的本分,我尽本分。

网友:
大家要理解LZ的好意!其它的可以闭嘴了!

网友:
能买到PVC管材的地域,本身就气温条件适合PVC管材的使用,而且,关于不同材料在不同环境下的使用,我觉得像您这种热心模友可以单独开贴传授一下经验。

结构强度刚刚的是什么意思?pvc管强度虽比不过碳纤维,但作为机架还是可以的,特别像您的“悬停、慢速航线”更加是没问题

没有作为一个资深前辈做到提醒的义务-------这句话欠妥,金源乐智就安全问题提醒我不止一次,这在我的帖子里有反映,所以,我不认同

各种旁敲侧击没任何效果,只有指名道姓指出-------不知道您的旁敲侧击是指的是什么,您有跟金源乐智沟通过嘛?他是不是拒绝了你的“尽提醒义务”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