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环形机架要有辩证的态度,不要过分鼓吹!

楼主(2014-03-28):
我自己此前也做过环形机架,下面这些视频都是用环形机架拍摄的。
配置:4822,570KV,1447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831620&extr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831019&extra=

这是现在那个环形机架的残骸:

为何我要放弃环形机架?
因为我在使用cobra2204这种小功率电机时发生了奇怪的故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629&extr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25&extra=

在下面这个帖子中,我提及了上述故障,讲了环形机架的适用范围:如果没有牢固的固定件,电机功率不大(我的2204最大功率才70W),就不要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00107&extra=

我现在把上述故障的详细原因用“白话”告诉大家:对环形机架的固定处做力矩分析,就会发现环形机架的抗扭能力特差。一旦飞行器起飞,则位于抗扭能力稍强的机臂的对角的两个电机的负担就会很轻;另外两个对角的电机的负担很重,而且,这两个电机会有歪斜,导致飞行器自旋。

但为何我之前的环形机架(4822)工作正常,而且航拍的质量也不错了?
1、注意我之前使用的机臂并非是方管!它的底面很宽,它的顶面有凹进去的加强筋,我在顶面安装电机,使用底面来连接成机架,这对于环形机架的抗扭能力有所改善。
2、4822,570KV的功率较大,只需两个电机就能完全胜任我整个飞行器的负重,因此即使电机有歪斜,也能依靠电机的大功率横向阻力来补偿飞行器自旋。

而后来制作的环形机架(2204)不具有上述两个特点,而且轴距很大,从而显现出环形机架的抗扭能力缺陷。

抗扭能力缺陷除了会极端的导致飞行器自旋外,还会导致力效的降低,原因在于:
1、电机歪斜,风力没有完全向下;
2、电机需要额外补偿横向阻力来矫正因电机歪斜导致的自旋;
3、负重不均匀,这是导致力效降低的主要原因。电机厂家给出的力效图都是上凸函数,因此电机均匀负重时,力效最高!

我还要指出:
1、很多制作环形机架的方管的直角并非完全是90度,而是有几度的歪斜,这几度的歪斜对于小功率电机的影响很大!因此制作环形机架最好用圆管,自行手工矫正电机水平位置。
2、环形机架对于小功率的电机产生的风阻也是不容忽视的。
3、有人提到:X机架硬挂拍的视频,会有水纹波。这个命题对于玩航模的人而言,完全是个伪命题,因为有太多的人用X机架硬挂拍出高质量的视频。
但我现在仍然上传一段X机架硬挂拍摄的视频,视频中我特意对准的箱子的字“Sugan”,请仔细看看全程(包括起飞)是否有水纹波!
原片地址:http://kuai.xunlei.com/d/W3sqBwLSIwAWIzVTd48
4、环形机架的主要优点就是制作简单!

看待事物,应当有辩证的态度,不要过分鼓吹,过犹不及!

网友:
是这样的,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很是赞同..最讨厌盲目的全好然后否定其他一切了..完全和当初烧死哥白尼那群货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主的严谨态度

网友:
恩,这一楼的明显客观很多,学习了

网友:
思考一个问题:人家专业飞行器公司为什么不做方形的呢,人家是傻蛋吗?

网友:
支持!可以想象其抗扭能力是差的,而且重量要增加

网友A:
为啥我的X型手一折,都能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X型手一折,都能断掉

你折的X机架,折的是机臂固定点,你折环形,折的是机臂,机臂和机臂固定点不是相同的概念,对比东西,先要做到正确的参考。

网友B:
9楼的人这是要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3269&page=1#pid12206273

看看老环形机架吧

这个三角环形机架不仅漂亮,而且中间那块大碳板把铝架三角形再次划分为3个小三角形,加强了结构。

网友:
框框神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三角环形机架不仅漂亮,而且中间那块大碳板把铝架三角形再次划分为3个小三角形,加强了结构。

哥们你这名字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