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小炸一下.把号称超越**的大齿炸断.拆开看了下顺便上个图

楼主(2014-03-28):
齿轮应该全是镀钛的.虚位几乎没有.不过不耐炸  装了易碎臂都断齿轮.大将都没坏...

电路板上没一般数字舵机的晶振.主芯片是kc9806百度没查到...

网友:
炸的这么猛??

网友:
银燕的便宜啊...炸炸更加健康

楼主:
小炸。就废了横轴和主轴。连大浆都没事。这个银燕的易碎臂比大齿轮还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炸。就废了横轴和主轴。连大浆都没事。这个银燕的易碎臂比大齿轮还结实…

银燕有易碎臂吗????飞越的好像可以用的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有易碎臂吗????飞越的好像可以用的上哦!

还真不知道飞越的能用不一会问问。

网友:
这齿轮这么脆?

楼主:
mqm030610 发表于 2014-3-28 14:51这齿轮这么脆?不知道。不过tb店家回答话我:这个正常,不炸就没事。

网友:
不炸就没事了,这回复不错

网友B:
看电路板做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做工还行

做工和包装都比215好些.齿轮全镀钛.除了电机齿.电路板和电机焊接在一起比215分离的好点.感觉就是大齿轮的材料不行.太容易断了.易碎臂保护不了.要是炸一次换个大齿轮就坑爹了.25块前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和包装都比215好些.齿轮全镀钛.除了电机齿.电路板和电机焊接在一起比215分离的好点.感觉就是大齿轮的 ...

大齿跟215是否通用,如果通用可以换215的大齿。

网友C:
银燕9256的做工是比215好多了,特别是齿轮虚位控制得相当好,就是输出轴易断,不过金属舵机炸机伤了金属齿之后都会有虚位产生的,断就断了吧,还不如干脆换了,又是0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9256的做工是比215好多了,特别是齿轮虚位控制得相当好,就是输出轴易断,不过金属舵机炸机伤了金属齿 ...

一个大齿25。运气不好炸一次断3个大齿就75了还不算其它损失。这个齿轮完全可以从才料方面就解决好断齿的问题的。我这不是黑银燕,以前有副翼就用的08md.这舵机除了炸机后憋舵死电机外还是没出过什么问题(炸下来比较长的时间没找到飞机)。就是这样我才选择了9256。这大齿据问题说13年就说用不锈钢替换原来的铝合金大齿,但我前机天买的舵机还这个德性。问淘宝也是个牛b回复。哎,看来得考虑退了…话说以我多年机加工的精验这齿轮从才料到成品成本不会超过五圆,你卖25哥也认了。但谁受得了一个小炸坏两个斜盘大齿!看来9256卖舵机是假为了卖他的大齿才是真实目的…最后说下:哥对这个舵机很失望!

网友(2014-06-14):
和md922比哪个更好一点呢 ?价位差不多吧

楼主:
没用过md922不感乱说。价格单个舵机比215便宜10来块钱。我就看在包装和外观细节上比215好。没想到太坑了。现在终于好久没断过大齿了。用刀把易碎臂一边割一个口子…(不飞3d)都tm银燕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md922不感乱说。价格单个舵机比215便宜10来块钱。我就看在包装和外观细节上比215好。没想到太坑了。 ...

这么坑爹、、、

楼主:
昨天逛tb发现这舵机95一个了…我以前是115一个买的。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qm030610 发表于 2014-3-28 14:51这齿轮这么脆?不知道。不过tb店家回答话我:这个正常,不炸就没事。

这回复亮瞎了我的眼睛

网友D(2014-07-15):
银燕有易碎臂吗????

网友:
据说厂家已经整改了。银燕发了几个整改后的大齿给我测试,现在应该在路上了。真心希望不大齿问题解决了

网友E:
我的215把正反牙拉杆都炸断了,

网友F(2014-08-20):
银燕的正常,只有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