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尾中联

楼主(2014-03-28):
请问一下尾中联的总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A:
To tongy :

请问 是指这个么:Thunder Tiger 配件 雷虎 金属尾旋翼固定座

尾中联约36.8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 tongy :

请问 是指这个么:Thunder Tiger 配件 雷虎 金属尾旋翼固定座

大的是雷虎特有的螺丝?

网友:
至今只有雷虎的飞机上有这种torx 螺丝。 一般情况是不会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的是雷虎特有的螺丝?

Torx 是标准件, 被雷虎所使用了, 而且原厂的螺丝质量非常好, 应该是镀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orx 是标准件, 被雷虎所使用了, 而且原厂的螺丝质量非常好, 应该是镀铬的

这个螺丝 淘宝上怎么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丝 淘宝上怎么搜索?

买原厂的即可, 中国的螺丝, 质量不是很稳定

网友(2014-12-28):
买雷虎飞机送螺丝刀嘛?螺丝屁股不是内六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