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加25N120修复IGBT模块征求意见

楼主(2014-03-28):
一个变频器,输出U V W,  UV  UW输出电压正常,VW没有输出电压,打算用两个25N120修复模块坏的一组IGBT,但水平问题,暂时不能确定是那相出问题,请大侠们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为改动的方案

网友:
我的简易变频器就是用的25N120.
很好用.

网友A:
会不会涉及到保护电路?25N120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涉及到保护电路?25N120贵吗?

2元到10元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