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船排气该怎么整!

楼主(2014-03-28):
二手入了个汽油CAT 初跑速度还算满意 毕竟发动机没怎么调 是初始状态 低速一圈半 高速一圈    目前主要问题是排气出口在船屁股那!感觉会进水 而且低速时总感觉排气会被水呛着,容易熄火!初次跑也没敢跑远 大家将就看看吧!

楼主:
另外感觉船有点跳 是不是头轻了?

网友A:
船往前跑~ 水往后走~ 怎么可能进水?业余女的担心太多余~ 跳是因为你猛加油门导致~ 船速跑起来就不会跳~跑远点~ 直线把油门放开跑~
排气一直往外喷~水咋进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往前跑~ 水往后走~ 怎么可能进水?业余女的担心太多余~ 跳是因为你猛加油门导致~ 船速跑起来就不会跳~跑 ...

排气管出口那里有缝隙 水会进入船体!最后靠岸的时候就是速度放太低了 熄火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排气管出口那里有缝隙 水会进入船体!最后靠岸的时候就是速度放太低了 熄火了!

就是感觉排气管还是会受到水的阻力!感觉有点堵塞排气管!

网友:
那都不是事~ 进水是正常现象~ 要不搞防水设备舱干什么?船速跑起来 排气管根本不可能挨到水~ 是因为你的船没跑到起滑状态 所以显得吃水深~ 你直线全油门~把船开起滑~你就明白了~

网友A:
直线全油门 转弯前减速~出弯加速直线~ 这个船就是这么玩的~ 不能全速转弯 会翻~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全油门 转弯前减速~出弯加速直线~ 这个船就是这么玩的~ 不能全速转弯 会翻~注意~

太谢谢你了!主要是沉过一艘汽油的 有阴影。现在这个前面塞了泡沫,但是不知道还会不会沉!

网友:
可以测试下浮力

网友:
高手在背后,呵呵

网友:
只要不停船,不可能进水的,放心玩吧

网友:
建议准备个救援船能做人的那种 还得速度快一点的,跑起来的时候不要担心消声器会不会进水,可以肯定是不会进水的。至于船体会不会进水那就不好说了。中高速跑十分钟回来看看,船体如果进水严重,那你就要小心了。如果船在水中熄火,没风浪的情况下往船舱进水的可能性小一点,如果有风浪的情况下可能有沉船的危险。所以实时准备***救援。最好加装防沉设施。玩的时候别跑远了。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你技术再好,机械操作种种方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啰嗦了呵呵,还是安全第一。。。。

楼主:
鱼岛岛主发表于2014-03-29 10:54:08
建议准备个救援船能做人的那种 还得速度快一点的,跑起来的时候不要担心消声器会不会进水,可以肯定是不会进水的。至于船体会不会进水那就不好说了。中高速跑十分钟回来看看,船体如果进水严重,那你就要小心了。如果船在水中熄火,没风浪的情况下往船舱进水的可能性小一点,如果有风浪的情况下可能有沉船的危险。所以实时准备***救援。最好加装防沉设施。玩的时候别跑远了。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你技术再好,机械操作种种方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啰嗦了呵呵,还是安全第一。。。。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受益匪浅!改了个无刷的7004当救援船,效果还行!今天改了排气哪天去试试!不行再改回来!

网友:
水咋进的去排气管,真车直接开到水里,只要水没有超过进气口,车都不会熄火的,船体进水非常正常连电船全封闭的都要进水,整点啥防沉棉的就行了